电机用4S电池正常,用6S电池有时经常自动断电?什么情况

楼主(2015-01-05):
电调是支持4S到6S 的,但是
电机
在用6S
电池
的时候油门加到50%以上有时会自动断电,然后把油门拉到最低又重新上电了,6S电池飞了大概一半时间以后这种现象就会消失恢复正常。如果用4S电池的话都是正常的。这是什么情况?有时候用6S电池在20%油门的时候也会自动断电。

网友A:
应该是电调问题吧?

网友B:
用6S时电机、电调是不是过热?从情况看是电调保护了。如果不是很热,则是电调设置或质量问题。

网友C:
好像是堵转了,应该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D:
如果甚麼都沒改變,只是由用 4s 電轉為 6s 電來用,應該是電調自動保護了,因為 用 6s時電流會變大,除非是用大電流的電調,另外要知道電機能支持 6s嗎.

网友E:
建议先检查电调是否把电压设定为3S

网友F(2015-05-10):
电调的问题吧 你用的什么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