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的进来看下,拜托了!(电池电压,内阻不同,通过放电来解决)

楼主(2015-01-05):
今天给遥控器电池充电,结果平衡头没插好,只充了2S,  有一片电池没充上电,而且内阻相差的大得出奇!  用充电器放电也不行,总是报警,最后没办法, 直接用 220V电灯泡接在电池正负极上面,BB响插在平衡头上监控电压,大概30秒左右,电压就到了3.7V左右,而且内阻出奇的好,这样做有什么问题吗?  为什么以前内阻相差很大,这么一弄反而很均匀了?  小弟物理学的不好,望高手解答一下!  如果此法可行的话,那我其他电池也就有救了!

楼主:
补充一下,我用的是 40W的白炽灯泡!

网友A:
什么充电器 ? 一般能看到内阻的是串充的吧?串充平衡模式没插好平衡头应该是充不进电的。 而且电池内阻不是恒定的 满电和空电内阻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充电器 ? 一般能看到内阻的是串充的吧?串充平衡模式没插好平衡头应该是充不进电的。 而且电池内阻不 ...

208B,  插好电池就直接能看到内阻!  主要是内阻不一致,相差非常大!平衡头有一根针出来了,相当于只插了三根!

网友B:
换电池,不要因小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电池,不要因小失大

问题是 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 使用完全正常!  不过也没关系, D10 我只飞模拟器和固定翼!先充满用用看,能用多久!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是 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 使用完全正常!  不过也没关系, D10 我只飞模拟器和固定翼!先充满用用看 ...

玩模拟就没事啦,能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模拟就没事啦,能用就行

我的好几块电池都是特定的某片电芯先坏,  和充电器有没有关系?

楼主:
没错!  都是第五片!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错!  都是第五片!

看看充电时电压有没异常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充电时电压有没异常咯

就是新电池的时候没问题,  越用 内阻相差越大,自然这一片电压总是高,  放电快,到最后直接就坏了!导致其他几片还没有充满,充电器就默认退出充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新电池的时候没问题,  越用 内阻相差越大,自然这一片电压总是高,  放电快,到最后直接就坏了!导 ...

返厂!

网友A:
电池 多久 坏?有规律?有可能充电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 多久 坏?有规律?有可能充电器的问题

起落数还真不知道!每天都飞,没时间去数!不过至少100以上吧!

楼主:
以前的电池都是二手的, 我的新电池暂时还没有这个情况, 再等等看吧!今年太穷了, 否则早换充电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的电池都是二手的, 我的新电池暂时还没有这个情况, 再等等看吧!今年太穷了, 否则早换充电器了!
...

去,你早说啊,以前你用B6搞坏了!新电池没事那就和充电器没关系。

网友A:
你用灯泡放电 是三颗电芯都放到了3.7V? 没法放均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灯泡放电 是三颗电芯都放到了3.7V? 没法放均衡的吧?

确实平衡了,而且内阻很均匀!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才发帖的!

网友:
不同电压下内阻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