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突然掉电怎么回事?

楼主(2015-01-05):
2号出去飞精灵2,刚刚起飞半分钟,高度不到15米,显示器突然没画面,精灵2突然掉电,直接半空掉下来,摔坏3d云台图传,还好狗没事。取掉云台和狗之后,让精灵裸飞,它又正常了,飞了几分钟一点问题也没有,怎么回事了?云台维修要几百元,我该找谁啊

网友:
看着象电池插头松动或哪里虚焊导致。。。

网友:
副厂电池?

网友:
很有喜感。。。

网友:
接触点问题

网友:
一代的路过,表示慰问

网友:
gopro有录像吧

网友:
情况不明

网友:
机机还在就好

网友:
智能电池!

楼主:
狗3掉地下后开机,显示一个加号,修复后里面视频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酒精擦擦电池触点吧

用酒精擦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触点脏了接触不良呢

你理解错我的意思啦,我没有在考虑楼主的问题,我是在想如果有用的话,我也经常插插它用酒精,哈哈,防范于未然嘛!

网友B:
我昨天也遇到突然狂掉电压的问题。!
昨天去仙女山玩,带了两块电池,都是原厂的,第一块一切正常,第二块起飞什么的都正常,不过刚起飞不到1分钟,就几十秒,就瞬间狂掉电压,掉到10.6V然后红灯报警,但是奇怪的是电量却还有百分之九十几,只是电压掉了,屏幕什么的一切正常,然后飞机失去足够的上升力开始下降,还好不高。没有摔坏,真的是遇到这种未知的情况,都怕飞了。我电池平时一周用一次差不多,然后都是半电保存的,也没有鼓包, 没有什么灰尘,都是放在精灵包包里保存的,也没有过冲过放。最要命的是才买两个月。哎!~~~求知道的朋友讲讲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也遇到突然狂掉电压的问题。!
昨天去仙女山玩,带了两块电池,都是原厂的,第一块一切正常,第二块 ...

我和你情况一样,今天去飞了 3块电池,都是5分钟后掉电压,实际还有70%电,我怀疑是电池问题。三块都莫名鼓包

楼主:
楼上的,你是掉电压。我是直接无电炸鸡

网友:
接触不良或是气温太低。

楼主:
我那个还是原装电池,精灵突然没电了图传画面一下子变雪花,我眼睁睁看着精灵炸鸡,还差点砸到人

网友:
我去,没电比失控还危险!! 我还要不要出去飞呢?

网友:
严重关注,等后续消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那个还是原装电池,精灵突然没电了图传画面一下子变雪花,我眼睁睁看着精灵炸鸡,还差点砸到人

虽然运气好没摔坏,但是现在都怕出去飞了,这TM电池太坑了,又贵毛病又还多, 我准备试试某宝上的6000毫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