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电调该怎么选择

楼主(2015-01-05):
机架定了f450  电机是2212  现在迷茫电调是20a好呢,还是30a?不明白电调跟电机的关系,改怎么配套选择。各位大大靠你们解惑了

网友:
个人推荐还是30A吧~

网友A:
30a天行者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a天行者

好的,能麻烦告诉我怎么判断出用30a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能麻烦告诉我怎么判断出用30a的吗

电机功率和电调的最大输出是有一个算法的,2212用20a的电调也可以飞,但是为了安全考虑,需要保留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功率和电调的最大输出是有一个算法的,2212用20a的电调也可以飞,但是为了安全考虑,需要保留余量。
...

站内发不出去啊,说不是好友

网友A:
你加我好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功率和电调的最大输出是有一个算法的,2212用20a的电调也可以飞,但是为了安全考虑,需要保留余量。
...

明白了,就跟电脑电源一样留点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我好友

不是关注就行了吗?我用手机上的,只有关注

网友A:
要加好友,我加你了
你看看有没有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好友,我加你了
你看看有没有提示

手机上估计没法加好友,等晚上回家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好友,我加你了
你看看有没有提示

手机估计不行,等晚上回家加你

楼主:
问题又来了,用多大的桨呢?

网友B:
20a不支持6s  40a支持6s方便以后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a不支持6s  40a支持6s方便以后升级,

30a呢?支持6s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30a呢?支持6s不?

铂金30a的是支持6s的,
但是乐天是最新版的,也支持6s4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铂金30a的是支持6s的,
但是乐天是最新版的,也支持6s40a的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

不用谢,应该的,

楼主(2015-06-05):
用多大的浆呢

楼主:
2212 980kv最大电流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