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不同步,进来看了我的求救贴,你2015发发发

楼主(2015-01-05):
请问前辈一个问题,250的机架cc3d,我解锁也没有问题的了,,但是感觉电机好像不同步一样, 横滚的时候,2个电机转,2个电机直接不转了。。加点油上去他才一起转,,,总归来说,打方向或者横滚,2个电机动,其他2个电机就不动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正常的,要是都转,还怎么横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的,要是都转,还怎么横滚?

问题是横滚杆子回中了还是只有2个电机转,除非加大油上去,4个电机才正常,,跟我以前玩大疆时不一样,大疆很顺滑的,搞的我都不敢上浆了

网友B:
你说的不转是指停转了还是转速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不转是指停转了还是转速减小?

停转,转速小我还不这么担心呢

网友A:
手持测试无意义,上桨飞就是了。
一般不会有问题。

因为你回中了以后,陀螺接收到的信息是已经水平,而且不会有姿态变化,所以原本不转的桨依然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持测试无意义,上桨飞就是了。
一般不会有问题。

你这样解释我有点感觉了,没上浆的情况下,陀螺一直处于水平状态,所以感度上不来,反映不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停转,转速小我还不这么担心呢

搞半天你都没上桨拿在手里试的?

网友:
没上桨的测试 都是纸老虎~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我的是解锁后瞬间加速拉高对尾情况下,左边第三个不能同步总是慢半拍很郁闷该怎么调?????CC3D 250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