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模型的好助手---硅橡胶粘合剂

楼主(2015-01-05):
DIY模型的好助手---硅橡胶粘合剂

           我们在DIY航模和安装、调试设备中必然会遇到粘合、绝然、减震、固定、防水、缓冲等等问题,常用的办法:胶合采用热熔胶、AB胶、万能胶、502、螺丝胶、泡沫胶等等;固定设备、线束采用扎带(勒死狗)、魔术贴、背胶贴(魔术贴的一种)、双面胶、泡沫双面胶等等。其实还有一种更好的粘胶剂,那就是本文谈到的硅橡胶粘胶剂。

          硅胶粘合剂是硅橡胶中一类用于物品粘接的品种,与模具硅胶、灌封类硅胶或硅胶制品相区别。硅胶粘合剂最典型的是单组分室温硫化硅橡胶,另外也有有单组分加温固化或双组分加温固化的硅胶粘合剂。

     硅橡胶粘合剂(以704为代表)是一种粘接性好,高强度,无腐蚀的单组份室温硫化硅橡胶。具有优良的电绝缘性能、密封性能和耐老化性能,可在-50℃-+250℃的范围内长期使用。704硅胶属于脱醇型的缩合型硅胶,依靠接触空气中的水分子和被粘物表面的水分子而固化,固化过程中会产生乙醇等低分子物质。

1、性能 特点

     704室温硫化硅橡胶不仅有突出的耐高、低温性和耐老化性,优异的电器绝缘性和防潮抗震性,还具有优良的粘接性,它能广泛粘合各种金属、非金属、塑料和橡胶。具有优异的耐高温和耐热水性能,是耐热器件密封的理想材料。适用于家用电器.电热电器的粘合于绝缘密封,适用于电器的绝缘保护涂层和点插头密封之用。也可用于电视机行输出变压器元件维修,高压帽于勾簧间的防潮密封,防打火和灭弧之用。还用于霓虹灯变压器、节能灯元件上电热管、电饭煲、电烫斗及电热设备上的粘合于绝缘密封。
    最常见的704硅胶是用金属牙膏管包装,也有少部分采用类似硅酮橡胶的塑料尖嘴筒包装。

2、使用工艺

1、清洁表面:将被粘或被涂覆物表面清理干净,并除去锈迹、灰尘和油污等。
2、施 胶:拧开(或削开)胶管盖帽,将胶液挤到已清理干净的表面,使之分布均匀,将被粘面合拢固定。
3、固 化:将被粘好或密封好的部件置于空气中让其自然固化。固化过程是一个从表面向内部的固化过程,在24小时以内(室温及55%相对湿度)胶将固化2~4mm的深度,如果部位位置较深,尤其是在不容易接触到空气的部位,完全固化的时间将会延长,如果温度较低,固化时间也将延长。在作进一步处理或将被粘结的部件包装之前,建议用户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以使粘合的牢固和整体性不被影响。

3、注意事项

    操作完成后,未用完的胶应立即拧紧盖帽,密封保存。再次使用时,若封口处有少许结皮,将其去除即可,不影响正常使用。胶在贮存过程中,管口部也有可能出现少量的固化现象,将之清除后可正常使用,不影响产品性能。

4、技术指标

外观:白色流淌
表面固化时间(MIN):5-30
抗张强度(N/cm):8
耐温(℃):-60~+250
伸长率(%):160
铝与铝剪切强度(N/cm):8
铝与帆布剥离强度(N/cm):0.8
邵氏硬度(A):35
表面电阻率(Q):5×10-12
体积电阻率(Q/cm):2.5×10-13
介质常数(106HZ):3.7
介质损耗角正切值(106HZ):6×10-3
击穿强度(KV/mm):15

总结一下:
优点
·优越的高低温性能,可达-60~+250,不碎裂;
·性能稳定、无腐蚀性,低应力;
·抗震性能好,且起缓冲作用;
·低的压缩永久变形性,复位性能好;
·优越的电性能,绝然能力超强;
·优异的耐候性,在室外的使用寿命可达20年以上;
·低表面张力,优异的浸润性能,这点很重要,预示施工方便,粘合附着能力强;自然固化快捷简单;
·环境友好(即安全性能高),很多产品通过了FDA 的论证;
·不易燃, 燃烧时不放热,几乎无有害物放出。
       这么多优越的性能,特别是其耐温、抗老化、绝然、粘附力、环保安全等突出性能几乎都是我们DIY时希望的。

       当然,硅橡胶粘合剂也有一些缺点:· 比如机械性能差,耐磨性能差,不耐强酸碱、油,高透水性能。实际使用中,还要注意,由于附着能力强,一旦固化后的硅橡胶不容易清除干净。

硅橡胶做电调接点绝然保护

      硅橡胶粘合剂应该偏重于使用在电子设备上,咱们可以主要用于模型电子设备的粘贴、固定、保护及电子设备原件的密封、灌装;裸露电接点、线材的绝然保护及固定。也可以用于机架及连接件的防震处理,并完全可以代替螺丝胶。

网友A:
错别字太多

这东西强度低、凝固慢,还是用胶枪靠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别字太多

这东西强度低、凝固慢,还是用胶枪靠得住。

错别字可能是编辑快了的原因,后面说了主要适合用于电子设备,它虽大的优势是耐寒热、不易老化,绝然性超强、附着力出色

网友B:
其实我应该告诉你705更好用

网友:
嗯,发热高的东西用,不过高过热熔胶熔点的东东,普通玩家用的少哦~~

网友B:
704的固化时间为6小时以上,705的话十分钟左右,并且705为半透明的,,,,,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网友:
这个电调好多A的

网友C:
还是在用热熔胶

网友:
谢谢分享,一直在用。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在用热熔胶

热熔胶很好用,但硅橡胶则用途不同,更注重的是电子设备的绝然、高温和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应该告诉你705更好用

下次换705试试

网友:
曾经做一个电路板,三层灌封用了20管704。整个给糊起来了。

网友D:
这就是用于机械的密封胶啊,比如汽缸等的密封,代替垫片用的,也叫做液体垫片。粘性很小的,不能做强度胶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704的固化时间为6小时以上,705的话十分钟左右,并且705为半透明的,,,,,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硅橡胶粘合剂使用的合理,无疑会减少电子设备的故障率,比如短路、漏电、接头松脱、放电等等..避免一些由于电子设备连接保护不当引起的炸鸡~

网友E:
和热熔胶比,重量哪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用于机械的密封胶啊,比如汽缸等的密封,代替垫片用的,也叫做液体垫片。粘性很小的,不能做强度 ...

与车用密封胶类似吧,有的也叫灭弧灵,实际上附着性能很强的,但要就材料表面要干净,特别是不能有油污。因为强度不高,不耐冲击、摩擦,最适合于做绝然保护,耐寒热、抗老化,用在有些部位能起减震、抗震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热熔胶比,重量哪个重?

估计硅橡胶要轻一些~

网友:
早就在用了,2.8元一根牙膏大小,耐用啊

网友:
这个可以防水的 我们做水机就是用这个密封电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