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飞友给个支持,CGY750的陀螺仪能直接带30KG的舵机么?

楼主(2015-01-05):
搞过25B的飞友给个支持,CGY750的陀螺仪,能直接带30KG的舵机么?可以带5台么?谢谢!

网友A:
想像中可以向舵机单独供电,陀螺单给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像中可以向舵机单独供电,陀螺单给信号

我也有这个想法!谢谢!

网友:
Gryphon GVR-7020双驱动线性稳压器

网友B:
我在用CGY750。。。。。。。。没明白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用CGY750。。。。。。。。没明白啥意思

是这样,我是买的CGY750的陀螺仪,那个陀螺仪有5个接舵机的输出口,我想用这个东西搞25B无人直升机,这个直升机是用5个高压舵机,DS8921,但我不知道这个陀螺仪能否带动这么多舵机?功率和电流够不够?

网友C:
如果只靠CGY750的Sbus供电是不行的。
最好是舵机单独供电,用WR的BEC, 然后信号线接CGY。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靠CGY750的Sbus供电是不行的。
最好是舵机单独供电,用WR的BEC, 然后信号线接CGY。

那楼主知道DS8921舵机的最大电流么?还有假设是5个舵机,那1块电池可以么?电流恐怕不行吧!

网友:
DS8921 是JR的吧?我看驱动电压是7.4V,只要陀螺仪输入电压是7.4V就可以了吧,只要陀螺仪的输入电压是7.4V,那每个信号口输出的都是7.4V。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我是买的CGY750的陀螺仪,那个陀螺仪有5个接舵机的输出口,我想用这个东西搞25B无人直升机,这 ...

我是接了4个舵机在CGY750上。。。3个JR MPH83S MK2 和 1个 FU的 276SV。。。K200供电8V。备用供电模块也是8V。。

只要你**供电的电流足够。。。5个和4个没区别的。。和CGY750没半点关系

网友:
你想多了,uebc直接给舵机供电就行啦,8912应该用6V的就可以,怕供电不足,就用个大点的锂电池。

网友:
怕 舵机 供电不够  就上SGP。。。。

网友:
双向BEC是必须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接了4个舵机在CGY750上。。。3个JR MPH83S MK2 和 1个 FU的 276SV。。。K200供电8V。备用供电模块也 ...

那个CGY750能上8V电么?还有那个接收器?我用的是FUTABA的R3008SB,750和R3008是连在一起供电吧!

网友C:
和CGY确实没关系,但是一根SBUS线能走得电流时有上限的,一般是5A。Futaba的HD线18AWG是10A。
所以你看到所有的BEC都是有两根输出线的。我也是用的CGY750, 但是不敢只用一根SBUS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CGY确实没关系,但是一根SBUS线能走得电流时有上限的,一般是5A。Futaba的HD线18AWG是10A。
所以你看到 ...

多谢!那你这个CGY750是用在什么上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那你这个CGY750是用在什么上的?

两个CGY750
用在E720和700ENV上。本来想买GY701的,不过感觉价格没有优势,直接买了7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个CGY750
用在E720和700ENV上。本来想买GY701的,不过感觉价格没有优势,直接买了750。

那给介绍下750的设定经验吧!我的也是无副翼的直升机,我现在在学习说明书呢!但貌似挺复杂的,能否有简洁些的说明呢?给些重点建议!比如说:那些需要特别设定,哪些只需要默认厂家设定,注意哪些事项什么的?谢谢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给介绍下750的设定经验吧!我的也是无副翼的直升机,我现在在学习说明书呢!但貌似挺复杂的,能否有 ...

?! 没听我说本来要买GY701么。。。全部都是有副翼版的720和ENV。
无副翼的设定不是很清楚,你得请教别人。

不过750的设定很简单的,多看几遍说明书就可以了。注意事项主要就是EXP和D/R。 这两项不要同时在遥控器上和750上同时调,效果会叠加。我一般在750上都调零。
控上Swash Type调成 1 Servo。 Servo Type看清楚是1560还是760。其它没有什么了。 升级要用到CIU-2不过更新好象很久没出了。(反正我是不会去升级的)
Rsen那个接口只能接定速,你不要把电源接进去,秒烧7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 没听我说本来要买GY701么。。。全部都是有副翼版的720和ENV。
无副翼的设定不是很清楚, ...

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