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飞行的时候声音比较大

楼主(2015-01-05):
意思就是如果我不推油的时候,齿轮空转时候声音比较大。如果加油的时候就没有了。这个如何解决呢?

网友:
换单向轴承看看,

网友:
正常,放心飞

网友:
同感,我的450 v3也有类似大噪音问题(主轴及轴承都换新的上下轴承外侧都打厌氧胶了,飞航线声音较大,降落后声音没有了,也不只是不是单向轴承的问题?)

楼主:
电机不转,是桨带动齿轮的声音

网友A:
那你飞行的时候是推油还是不推油呢?
典型的纠结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飞行的时候是推油还是不推油呢?
典型的纠结党

推油就上升,不推油就下降。我指的是下降的时候齿轮声音大,只是想看看是不是哪里有问题,是不是没有安装好。

网友:
是不是主轴上下虚位太大

网友:
我用3S的电机,声音比6S的大。

网友B:
飞越声音大的很哦。。。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声音大的很哦。。。没办法。。。

前两天炸了一次,换了个横轴和主齿就好了。欠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