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刷固件问题,求帮助

楼主(2015-01-05):
前几天刚入的一个pixhack ,装到一个刚做的四轴上,固件刷的是最新 的3.2,看着泡泡的视频教程,什么较准都做好了,唯独罗盘较准不成功,看贴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4
听模友说用别的版本固件能较准,所以就想刷别的版本固件,结果从此再也刷不成功,看图,有人说是网络被墙了,我也觉得有理,于是下载了固件,在本地刷固件,还是同样的问题,都快一周了,头痛中

元旦之前 刷过一次固件成功,之后就刷不了了,地面站地图也开不了,是网络问题???

刷固件不管是在线,还是下载了固件在本地刷都是出现下面对话框

点 到最后出现这个

网友A:
飞控没有破解是不能用MP升固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没有破解是不能用MP升固件的

飞控没有破解??请明示,不用MP那用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没有破解??请明示,不用MP那用什么呢

同问

网友:
可以用固件烧录软件刷的

网友B:
断接usb後按ok再连接usb

网友:
PIX不破解的话也可以升级的,只是会出现提示罢了,你这个貌似是直接刷不进去,MP升级下最新的版本试试,不要用私人版本,不行的话就重新刷BOOT、具体找找泡泡在优酷上的视频,PIXHACk是雷家的吧?我也入手这个了,还没发货呢,,可以找他们咨询下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
软件已经找到 ,安装完毕运行出现这个
已经下载了四五次,安装了更多次,还是这样,唉
换了个电脑安装,还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接usb後按ok再连接usb

这个试了,结果一样

网友:
新品貌似不能直接mp刷入固件,qgc先刷入固件再mp连接刷mp的固件,我个是这

楼主:
qgroundcontrol是不是不能在xp下运行啊,我两个电脑xp都出上面这个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