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PIXHAWK一直NO FIX GPS无反应(送小姨子)

楼主(2015-01-05):
本人使用6M的板子换了M8N的GPS芯片,可以见我以前的帖子,前天GPS还很好用,昨天开始GPS出问题,供电RXD TXD以及电压电路都没有问题,

就是MP一直显示 no fix ,右边的地图也不像以前有个小四轴图标在乱窜,左下角星数为0

开始解决办法,PIX重刷了固件到3.1.5,并reset重新校准,都无效。

怀疑GPS模块短接之类,检查以后正常。难道是RXD TXD接反了?一直是反接的啊。试了之后MP提示NO GPS,证明之前的接法是对的。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GPS不工作坏了,或者波特率不正确为何PIX又能识别已插上GPS设备呢?如果没搜到星为何GPS模块的LED灯已开始闪烁?

而且前两天飞控是闪绿灯正常的。

小弟不才,求坛子里GPS高手们答疑解惑。送小姨子一枚

网友:
看看没有虚焊了,线材有没有接触不良,插座有没有损坏

网友:
楼主的pix真是命途多舛啊……

网友A:
接到电脑上看一下GPS返回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到电脑上看一下GPS返回数据

没有刷机小卡,直接找串口头子接电脑上行不?

网友:
进来看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刷机小卡,直接找串口头子接电脑上行不?

怎么也要有个ftd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也要有个ftdi

好的

网友:
用USB转TTL模块连接电脑看一下

网友:
速速把小姨子到付过来,货到并验货后,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B:
这两天好像信号是不太好,我在窗口之前都是50的信号强度,昨天说什么都只有35左右,其他天线稍差一点的还有搜不到星的,
估计是太阳活动影响,因为我搜glonass和北斗都很微弱

网友:
我来看图的

网友C:
昨天下午在试的时候很久蓝灯不亮,没有七八分也有四五分具体没怎么注意,都快以为自己制作失败了

网友:
对于楼主这样发色图的人,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你这样是逼我跟你说:能多发几张吗?

网友D:
我只是来看图的,最近我的6HGPS也是飘得很定不住,郁闷

网友:
同感,周末也感觉卫星信号不好,飞机乱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昨天下午在试的时候很久蓝灯不亮,没有七八分也有四五分具体没怎么注意,都快以为自己制作失败了

是GPS上的蓝灯吗?我的亮了啊。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只是来看图的,最近我的6HGPS也是飘得很定不住,郁闷

今天测了一整天,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两天好像信号是不太好,我在窗口之前都是50的信号强度,昨天说什么都只有35左右,其他天线稍差一点的还有 ...

今天我中午实测,信号没问题啊!

M8N最多时,19颗,HDOP最小时 1.07 …………

网友(2018-12-21):
我的也是未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