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知道180CFX尾桨夹里面轴承尺寸吗

楼主(2015-01-05):
尾桨夹里面一个轴承挂了,问题是那螺丝都拧不出来,还是十字螺丝,螺丝都拧毛了,里面好像有4个小轴承,尺寸说明书上也没写,这下郁闷了!

楼主:
还有传动轴上面的塑料头是不是哪里有买通用的啊?我的一个头碎了!

网友:
你不上MICROHE..XX看看

网友A:
2*5*1.5(内)//2*5*2.5(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1.5(内)//2*5*2.5(外)

谢谢了,朋友

网友:
同是模友一家人,180飞得怎么样了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传动轴上面的塑料头是不是哪里有买通用的啊?我的一个头碎了!

我的也断了,买了一根100多的金属轴换上,在床上试飞,飞到低电压突然降高度,尾巴着地,结果尾直传齿轮扫了,还没买到配件。我飞悬停为什么只能4,5分钟呢,耗电也太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断了,买了一根100多的金属轴换上,在床上试飞,飞到低电压突然降高度,尾巴着地,结果尾直传齿轮 ...

转速降低点,怎么也可以悬停上6分多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断了,买了一根100多的金属轴换上,在床上试飞,飞到低电压突然降高度,尾巴着地,结果尾直传齿轮 ...

就用推荐设置的普通模式飞6分钟可以啊
不过, 都180了还悬停,是不是有点杀鸡用牛刀呢
我只飞3分钟3d..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用推荐设置的普通模式飞6分钟可以啊
不过, 都180了还悬停,是不是有点杀鸡用牛刀呢
我只飞3分钟3d.. ...

水平有限。有两架小鸡120的,都坏了。450也还是练习航线阶段,场地也有限,觉得180能带来更多乐趣,所以买了机买了控,还是从悬停开始吧,3d离我还有距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