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的奇怪事件

楼主(2015-01-05):
NAZA lite 无GPS,S500机架,PMU从PCB分电板上取电,电调是好赢xrotor 40A不带BEC。
连接电脑调参的时候想看一下低电压保护的电压准不准,拿过万用表,直流20V档,只把一根表笔碰到PCB板上的时候就听到电脑当啷的一声,调参软件下边的状态栏也闪了一下,感觉像是主控重启了,绿灯也比原来暗了,换另一根表笔去点另一极的时候又是这样的情况,试了好几次,几乎每次都会重启主控,绿灯有时亮度正常,有时很暗。把万用表拔掉,只用一根笔去点那个焊点也会这样;不点焊点,点在平衡充的插头上也会这样;换另一块电池,问题依旧……

绝对没有短路或者虚焊,飞过几次,感度也调整了无数次了,都没有问题,飞行过程也没有任何异常。

网友A:
这是因为…你万用表的导线相当于一根拉杆天线,“振子”
你接触焊点的时候,引入了外界的杂波,有可能导致USB那里的纹波超出限制导致电脑无法识别设备

简单的解决办法,用短一点的USB线…以及用台式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你万用表的导线相当于一根拉杆天线,“振子”
你接触焊点的时候,引入了外界的杂波,有可能导致 ...

我考虑过干扰的问题,我用的是台式机,线不是很长,但也比原配的长一点,但是这也太不抗干扰了吧……usb哪有这么脆弱,而且,LED灯会变弱是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因为…你万用表的导线相当于一根拉杆天线,“振子”
你接触焊点的时候,引入了外界的杂波,有可能导致 ...

我接触的还是电源线,PMU不会连这么一点干扰都滤不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接触的还是电源线,PMU不会连这么一点干扰都滤不掉吧……

你有没有遇到过一开灯,电脑键盘瞬间不好使又恢复的经历啊,和那个是一样的LED等变弱就是数据连接断开,但还能检测到电源输入的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遇到过一开灯,电脑键盘瞬间不好使又恢复的经历啊,和那个是一样的LED等变弱就是数据连接断开, ...

这倒是真没遇到过,但是这点干扰都滤不掉,大疆的PMU做的也太烂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倒是真没遇到过,但是这点干扰都滤不掉,大疆的PMU做的也太烂了吧……

那你这样…把飞机电源负极和台式机机箱接起来…绝对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这样…把飞机电源负极和台式机机箱接起来…绝对就没事了…

难道隔离供电反而会引入干扰?我试试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