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25改CNC

楼主(2015-01-05):
年未休假,有空搞下机,手头上有台金丰7025决定改成CNC玩下,改装的标准是对机床不做任何改变,所有的改装都是在原装的基础上,丝杆为原厂的,85步进电机(6NM),USBCNC,JMC860H驱动器。不说那么多上图

Y

Y

Y

Y

Y

Y

Y

Y

Y

Y

X

X

X

X

X

X

Z

Z

Z

Z

Z

Z

Z

Z

继电器箱

继电器箱

总电源,主轴继电器

总电源,主轴继电器

急停断总电源,主轴继电器,手动启动主轴MSP(主轴能用USBCNC启停,M3\M5启停)

急停断总电源,主轴继电器,手动启动主轴MSP(主轴能用USBCNC启停,M3\M5启停)

Y+

Y+

y轴加张紧轮

y轴加张紧轮

网友A:
楼主没有换滚珠丝杠是吧,这个铣床刚度咋样啊,铣钢铁的性能怎样?
金丰和西湖比怎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换滚珠丝杠是吧,这个铣床刚度咋样啊,铣钢铁的性能怎样?
金丰和西湖比怎样啊?

两者都是差不多的。金丰精度不错的,这机床拆散重装后精度不变。主轴有0.01的跳动。

网友:
高手,弱弱的问下,楼主下料不用花钱吗?

网友:
改得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有换滚珠丝杠是吧,这个铣床刚度咋样啊,铣钢铁的性能怎样?
金丰和西湖比怎样啊?

我有一台西湖7045刚进的,今天拆开发现看得到的地方还过得去,看不到的地方都是在糊弄和毛坯差不多,西湖只是个传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者都是差不多的。金丰精度不错的,这机床拆散重装后精度不变。主轴有0.01的跳动。

多谢楼主回复,看来我要改变计划买金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西湖7045刚进的,今天拆开发现看得到的地方还过得去,看不到的地方都是在糊弄和毛坯差不多,西湖 ...

多谢兄弟回复,看来西湖是真的越做越差了,我要改变计划买金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兄弟回复,看来西湖是真的越做越差了,我要改变计划买金丰了

买新的,建议买7025方柱,能锁死主轴,不然改自进刀时会有跳刀的。TIAO宝上有大把。

网友:
改了后刚性怎摸样

楼主:
刚性不变,只是主轴套筒的齿与进刀的齿轮有空隙加工平面会有震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新的,建议买7025方柱,能锁死主轴,不然改自进刀时会有跳刀的。TIAO宝上有大把。

7025有方柱的?我在TB上搜了下没有啊,只有7045是方柱的,其他都是圆柱的

网友:
主轴转速慢了才恋刀吧。

网友:
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什么软件

网友:
也想有这样一台,还在学习中.谢谢楼主!

网友:
黏刀有点厉害!

网友:
lz请问花了多少钱啊  还有步进电机用的是什么型号啊  我有一台扬州华飞 家用铣床BF25L VARIO 也想改造一下 希望LZ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
粘刀主要是刀不快 或者铝质量太差 要加切削液

网友:
好像都说圆立柱的不适合改?

网友:
楼主用钻夹头夹铣刀,钻夹头和铣刀有掉下来情况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CNC软件

能给个软件吗?谢谢,qdqianyuan_zdh@163.com

网友:
刀具太差,买铣铝的专用铣刀吧,煤油打点滴做切削液挺好

网友:
不过,这些国产的钻铣床刚性不好,进给稍大都不行,好刀也崩了。当初无知,一把20钨钢刀废了

网友(2015-02-12):
低成本数控铣,顶贴

网友:
改的好啊!望前辈在软件上稍加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25有方柱的?我在TB上搜了下没有啊,只有7045是方柱的,其他都是圆柱的

有款方柱的7025,好像是磐石的,价钱不低跟PX32差不多

网友C:
我也有台金丰的7025 我不准备改数控 不过想请教楼主
Z轴的间隙如何调整,我的z轴回差很大
想改了后 加步进自动进刀镗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台金丰的7025 我不准备改数控 不过想请教楼主
Z轴的间隙如何调整,我的z轴回差很大
想改了后 加步 ...

Z轴回差是不是上下窜动?我的也是有上下窜动.如是就是Z轴的手动转盘跟驱动轴用建曹有关,这个我也还没有解决!三轴的回差都是用软件消的.USBCNC软件要有USBCNC主板才能用,T宝上有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Z轴回差是不是上下窜动?我的也是有上下窜动.如是就是Z轴的手动转盘跟驱动轴用建曹有关,这个我也还没有解 ...

也做过一台机器,用的是二手丝杆,有回差用软件消~~结果无法忍受,还是给拆了

网友:
这台机可改数控吗?喜欢西湖的,观望中

网友:
楼主技术深不可测

网友:
小白啥都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也做过一台机器,用的是二手丝杆,有回差用软件消~~结果无法忍受,还是给拆了

不能指望软件来消

楼主:
微进蜗轮间隙大,主轴无法锁死,是主轴出现上下窜刀的主因.

网友:
楼主为以后做大机打下基础,期待大作

网友E:
7025与7045那个改数控方便?

楼主:
当然7045,方柱改Z方便,行程大,主轴能锁死,不过机头要加配重或油压支杆,否则下降会过快,上升会过慢.会丢步,建仪用闭环步进电机.

楼主(2015-03-27):
引用 网友E:
7025与7045那个改数控方便?

7045大了点,买方柱的7032或7030,T宝上大把,

网友(2015-04-29):
改的真好。非常实用。配置的高,用伺服。

网友F:
轉速太快,都黏刀了
剛性不足,底部不夠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轉速太快,都黏刀了
剛性不足,底部不夠平滑

7025的刚性是不错的,锁死主轴只用XY轴加工的零件是精度是比较高的,不锁住的情况下,这种结构的Z轴是会上下跳动,如果是方柱会有质的提升。

网友G:
步进电机和控制部分哪里有售?烦请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步进电机和控制部分哪里有售?烦请告。谢谢!

T宝

网友:
佩服你的动手能力

网友(2015-06-23):
好帖,强帖,留记号。
请问楼主,这个汉化版的软件有链接吗?谢谢~~

网友:
漂亮,最近打算入手西陵7045了。

网友H:
改这个要贴塑,以减小爬行,如果换丝杆,最好换C5级别的,否则回差会有点大. 电机XY用60步进电机,Z用8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这个要贴塑,以减小爬行,如果换丝杆,最好换C5级别的,否则回差会有点大. 电机XY用60步进电机,Z用86的

象70XX系列的钻铣机床贴朔,上C5是不值的,几千元的机床不值这样做,如果这样不如上线轨的小铣床,光机也就1-2W就能行了。上86电机比上60好,速度和力量好得多,价格差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