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JI数字图传 LIGHTBRIGDE

楼主(2015-01-05):
1.天空端的天线有没有长一点的,我怎么尝试都没办法像演示视频里那样把天线固定在收放脚架上,没有延长天线没辙。问DJI售后(网页400)说让我问代理,我去问代理,代理说搞笑了,他DJI 都不知道有没有我代理怎么可能知道。
2.地面端双机状态,只有主机有控制权么? 我想一路地面安装在云台遥控器上用于控制云台,一路安装在飞手上,不至于两个人被一根线扯着不能自由移动。

楼主:
一台飞行器上能否安装两台机载端?

网友A:
这个延长线是在配件包里面是有的,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延长线是在配件包里面是有的,兄弟!

哪个是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延长线是在配件包里面是有的,兄弟!

你说的是哪个线的延长线?我需要的是机载端天线的啊?这线有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哪个线的延长线?我需要的是机载端天线的啊?这线有么?

有的,就是发的那个 固定卡在脚架上面 以及 延长的天线,都在那个配件包里,需要单独外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就是发的那个 固定卡在脚架上面 以及 延长的天线,都在那个配件包里,需要单独外购!

哦?但是DJI的官网上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但是DJI的官网上没有啊。

   可以招代理商购买的,直接找到你所在地的DJI 授权的代理商,进行购买,如果离得远也可以选择网店,我发个华南的 代理商连接你!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8#detail

网友:
网上买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招代理商购买的,直接找到你所在地的DJI 授权的代理商,进行购买,如果离得远也可以选择网店,我 ...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