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50a比普通电调多出一条线是干什么用的啊

楼主(2015-01-05):
普通电调是一根信号线 好盈铂金50a 多出一个单根的线是干什么用的 插在哪里

网友:
那是RPM转速输出线,一般不接,

网友:
直接剪掉! 你问这个问题,那你肯定用不上!

网友A:
接VBAR做定速~

网友B:
转速信号线。基本不用,铂金自己的定速比VBAR好多了。

网友C:
我不敢苟同楼上的说法,我现在都用K8定速,比好赢好很多。里面很多地方要细调的,才能发挥K8的定速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敢苟同楼上的说法,我现在都用K8定速,比好赢好很多。里面很多地方要细调的,才能发挥K8的定速效果。

给普及一下呗!

网友:
已经有人发帖子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5324  其中细调细节我看看有空上图,我的设定细节。目前就450 500 设定都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速信号线。基本不用,铂金自己的定速比VBAR好多了。

铂金V3自己的定速比VBAR 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