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成本的胖子前轮转向装置

楼主(2015-01-05):
便宜
易安装
耐炸
减震
。。。。。。

呵呵,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直接某宝搜索 “带座轴承” 找最便宜的就是了。。。。。要是有塑料座的就完美了,一直没找到,

两个木片先沾合,可以提高强度。木片直接用泡沫胶粘,即时炸鸡,也只是整个起落架脱落,不会损伤机身。
起落架和轴承是有两颗几米螺丝固定的,因此高度可调,非常方便,其中一颗螺丝可以更换成长杆的,在用扎带扎个舵角上去,打点热熔胶,非常好用。

金属的起落架杆,加点润滑油吧,减震效果会让你爽歪歪。

全套成本不超过20块钱,加上胖子官方的主起落架,完美!很多FPV机型可以用,

网友A:
那根轴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B:
哪里买的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买的哇

XX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根轴是怎么固定的

这个座子本身就是轴承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座子本身就是轴承座

哦哦
麻烦私信个地址

网友:
450直机的主轴貌似也比较合适

网友C:
轴承座太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座太重了吧

全重95g,对于胖子这个级别的飞机来说不算啥

网友:
对大胖子 估计还行,但也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哦
麻烦私信个地址

搜带座轴承

网友D:
请问轴承是哪买的,麻烦PM个地址哇。谢谢!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轴承是哪买的,麻烦PM个地址哇。谢谢!

搜带座轴承就可以了。。。。。

网友E:
起落架减震是什么上面的呢

网友D:
不知道内径要多少的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内径要多少的合适?

看你买的那个起落架前脚是多大外径的啊,淘宝上一般是10mm的和8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起落架减震是什么上面的呢

起落架前脚本来就带避震的,加点润滑油,效果很不错

网友E:
引用 楼主:
起落架前脚本来就带避震的,加点润滑油,效果很不错

额。。。我的意思是在哪有卖,我看带座轴承是内径8mm的,一般淘宝前起落架这种样式的是9mm外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额。。。我的意思是在哪有卖,我看带座轴承是内径8mm的,一般淘宝前起落架这种样式的是9mm外径的

轴承内径8mm肯定装不进9mm的起落架,但是用10mm的轴承就没有问题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轴承内径8mm肯定装不进9mm的起落架,但是用10mm的轴承就没有问题啊。。。。。。

哦,那还要买轴承,不知道那家有没有这个规格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那还要买轴承,不知道那家有没有这个规格提供

我买的就是10mm的带座轴承,因为买的起落架也是10mm的,刚好能插进去。

网友F:
这个真不错,顶老乡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真不错,顶老乡一个

朋友是做摄像的厂家?长沙的?

有机会指导下,搞点好的FPV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是做摄像的厂家?长沙的?

有机会指导下,搞点好的FPV设备

专业安防10年啦,不是厂家,现在做工程为主。对安防模拟摄像头还算熟,长沙的,有空多交流

楼主:
FPV摄像头,除了轻,还要求宽动态

网友:
看起来确实不错,就是有点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朋友是做摄像的厂家?长沙的?

有机会指导下,搞点好的FPV设备

你好像不经常上论坛啊,现在监控用的模拟头基本走到头了,杂牌的超过600线都是虚标或插值的,不能同步录像,fpv应用除便宜就没用了

还是96650的行车记录仪比较适合,插卡可录8小时,1080p高清,30帧,av输出给图传。如果不需要广角,建议找个一体机22倍光学变焦的镜头来改装行车记录仪,可以变倍,那可是爽多了

楼主:
实时图传和录像分开。同步录没有意义

网友:
请问有使用过天捷力ONE的大师吗?求指导。

网友:
那根支撑轮子的金属棒呢?叫什么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好像不经常上论坛啊,现在监控用的模拟头基本走到头了,杂牌的超过600线都是虚标或插值的,不能同步录 ...

想问一下现在的摄像头为毛要做这么大,,而且还不清晰。还没我手机清晰??为毛这样设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问一下现在的摄像头为毛要做这么大,,而且还不清晰。还没我手机清晰??为毛这样设计啊

那不是大,手机多少钱啊,芯片处理能力多出色啊,手机不是光那个摄像头就可以出图像的,也需要机身电路来计算和输出的。

现在摄像头不算很大啊,小小5*5一块单板机,模拟的分辨率低,技术成熟,成本低,信号占用带宽低,只要输出VIDEO信号就可以了,所以才适合无线图传。数字的应用分类太细了,各种行业,各种设备,各种接口都没办法通用,大小也比模拟要大,不过功能就强多了,像DV能兼顾拍照等,像素高得多。

市面就这几种玩意,看你自己怎么选了

网友:
这个方案真的很赞,全部下来不过20块钱,我也买个试试。

网友(2015-02-10):
这又是一个牛人,不顶怎么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