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X9能否和RJ01对频呢?

楼主(2015-01-05):
好久没玩模型,最近有空,买了YT150,找了DSX9出来,打算购买RJ01和DSX9对频后使用,不知道能否实现呢?望各位DX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你該找顆 EA101(DSM2) 或 131(DSMJ)
RJ01 是給 DMSS 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該找顆 EA101(DSM2) 或 131(DSMJ)
RJ01 是給 DMSS 用的

谢谢!另请问能否配Spektrum AR6200 2.4G接收机的卫星天线呢?毕竟比EA101便宜好多,反正小飞机也就只能在近处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另请问能否配Spektrum AR6200 2.4G接收机的卫星天线呢?毕竟比EA101便宜好多,反正小飞机也就只能 ...

理论上可以
但那个真的不敢说个准,有的人用说没问题,但也有人对不上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可以
但那个真的不敢说个准,有的人用说没问题,但也有人对不上频

嗯,谢谢!

楼主:
经测试,Spektrum AR6200 2.4G接收机的卫星天线可以安装到T-REX 150上和DSX9对频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