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MWC 在ACC校准后ACC的Z轴值为265,看帖子里说应该是512左右

楼主(2015-01-05):
如题,是设置文件问题么,商家给的客户端,写过几次到飞控,应该是写进去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校准后,推杆,同方向转的电机(4X,对向)的PPM值不是一样的

楼主:
这个图是引用的,一样的1060,我的对向是不同的值,是何问题,请高手回答一下

网友:
你是不是固件里面用了Low pass filter 的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校准后,推杆,同方向转的电机(4X,对向)的PPM值不是一样的

电机输出功率不一致很正常啊,说明飞控正在积极的自我调整啊!

楼主:
这个是程序给出的,推杆只有一个,给出的值应该相同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校准后,推杆,同方向转的电机(4X,对向)的PPM值不是一样的

这个不关简要,因为在地上不是很平,飞控会把低的一只脚电机提高转  。电机值就不一样,只要不是差太多就是正常

楼主:
有空拿手里试一下感觉,看稳不稳,稳就放手。

网友A:
耶  我的Z数字还真的是512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耶  我的Z数字还真的是512呢

加了磁罗盘后就是512了,不知道是不是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