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今天炸机帮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5-01-05):
一直飞的好好的,今天装上一对新买的电动收放脚架,接收机Y线连接供电,有一只脚架不能正常工作,补货中!今天心想飞起来试试,飞起来飞了一会在gps悬停拔下脚架切换开关试试那只好的脚架收放,飞机突然失去动力直接掉下来,碳管炸坏两根!过后看控的舵机监视器,一切正常!哪位帮分析下原因!

网友A:
估计你把脚架的舵机用APM供电 导致了APM供电不足吧

APM-接收机-脚架舵机

网友:
呵~~有创意,搞一碗直接盖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把脚架的舵机用APM供电 导致了APM供电不足吧

APM-接收机-脚架舵机

是不是单独供电才行啊!

网友:
飞控不能给起落架供电,这样很危险

网友B:
别生气噢,我第一眼感觉就是 碉堡了.
这个电机本来负荷就不大,估计飞不了几分钟.
飞不久就不能航拍,不能航拍要脚架做什么呢

网友:
故障我觉得是因为供电不足.大金属舵机很吃电的.需要单独供电

网友C:
2212电机?  您是外接供电,还是电调供电?  如果是电调供电,收放脚架接在APM上取电,估计是飞控供电不足引起炸机,尝试先不要接脚架看看是否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生气噢,我第一眼感觉就是 碉堡了.
这个电机本来负荷就不大,估计飞不了几分钟.
飞不久就不能航拍,不能航 ...

没上脚架前我飞航线飞18分钟,上了脚架能飞16分钟,上了云台估计10分钟差不多吧!有十分钟应该可以玩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电机?  您是外接供电,还是电调供电?  如果是电调供电,收放脚架接在APM上取电,估计是飞控供电不足 ...

电调供电给apm,apm供给接收机,接收机又供电给脚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12电机?  您是外接供电,还是电调供电?  如果是电调供电,收放脚架接在APM上取电,估计是飞控供电不足 ...

XXD2212电机930KV

网友C:
供电不足了。 还是用外接BEC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不足了。 还是用外接BEC供电吧。。。。

好的,谢谢!单独供电是不是要把接收机的电源剪掉,留根信号线就行了!

网友:
应该是吧,,,,起落架的正负极接出来5V 和接收机只有信号线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