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GH4遥控的问题

楼主(2015-01-05):
某宝上有两种GH4的线控,价格差了一倍多,后一种是零度的,二者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跟bmpcc一样搞,起飞前按录像一镜撸到底

网友:
无区别,我DIY 20元搞定

网友:
零度的就意味着贵  其实成本只有10-20元左右吧,   黑啊   楼上的,DIY 20元的 能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bmpcc一样搞,起飞前按录像一镜撸到底

主要是想拍照片时用。

网友:
自己做个

网友:
没啥区别,两颗电阻一个光耦搞定

网友:
这个可以买吗

网友:
看来兄弟也上gh4了今年有点忙,年底打算把云台升级一下,换成32位bgc,650d换成gh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