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级别和kv的电机,9p12n和12p14n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1-05):
如题,求大神科普一下,9p的那个顿感墙,上手感觉不错,可是又有人说顿感强的其实损耗大,大家说说吧,从拉力,能耗当面分析分析。

网友A:
无刷电机的世界----------之槽极关系漫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3485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的世界----------之槽极关系漫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2958 ...

连接无效

网友:
不会啊,我能打开。
直接点,不要复制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机的世界----------之槽极关系漫谈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2958 ...

没有说明白9n12p和12n14p的分别

网友:
永磁电机都存在齿槽转矩问题,也就是在不通电的情况下用手转动电机所感觉到的顿感,很多人甚至会错误的认为,顿感强烈的电机磁性很强是电机优秀的表现。不是的,齿槽转矩是永磁电机天生的缺点,是电机设计需要克服并尽量减小的指标,他会造成电机转速波动(专业术语为纹波转矩)、运转噪声、运转震动。分数槽的齿槽转矩和槽数与极数的最小公倍数有关,数字越大齿槽转矩(也就是停顿的感觉,简称顿感)越小。

网友A:
9N12P
顿感:36次
一些小型固定翼电机常会使用此槽极组合,常见于直驱使用。顿感36次,少于12N14P组合。

12N14P
顿感:84次
绕组系数:0.933
优点:齿槽转矩小(12槽常见组合里面顿感数最多)、绕组系数较高(12N16P绕组系数0.866)、扭矩在12槽电机里面较高(高于12N8P、12N10P)。优点是不是说的多了点?是啊,没办法,如果不是有这么多的优点,这个组合怎么会在航模领域大行其道,几乎达到遍地都是12N14P电机的地步呢?

以上摘自原文,不是没说明白,你可能没看到二楼还有内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9N12P
顿感:36次
一些小型固定翼电机常会使用此槽极组合,常见于直驱使用。顿感36次,少于12N14 ...

那为什么某著名电机品牌新出的电机是9n12p, 卖的还非常好呢?并且拉力,耗电量都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某著名电机品牌新出的电机是9n12p, 卖的还非常好呢?并且拉力,耗电量都不错。

你说的是T-MOTOR 的 AIR 350吧,卖得好主要是够便宜,跟几N几P没啥关系吧。槽极少成本更低,这个套装又是主打性价比的,所以咯~~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他的拉力和能耗都还非常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他的拉力和能耗都还非常好呢?

12p14n的电机转速波、运转噪声、运转震动比9p12n的要小,但是拉力什么的,功率差不多,是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差别的。
总的来说还是大点好,要不那些大电机也不会用24n22p、24n28p了。

楼主:
看数据9n的那个,拉力要大15%以上,噪音也低很多

网友B:
能用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数据9n的那个,拉力要大15%以上,噪音也低很多

跟哪个比的?求数据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哪个比的?求数据源。

跟满大街的2212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满大街的2212比啊

跟没说一样……桨一样吗,kv一样吗,轴承呢?而且那是2213不是2212,不一样的没有可比性。
p.s.Tm的电机kv比标称值略高,所以拉力数据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