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Lite 加传感器如何连接,I2C问题

楼主(2015-01-05):
买了5883的罗盘,I2C的,气压计MP180,I2C的,GPS也是I2C的,可以直接并联吗,还是要分别设置地址,如何连接?

楼主:
这里白线区域就是I2c的接口,有三个四个怎么接线,软件怎么识别哪是哪?

楼主:
这个右边的TTL接口也是,有几个传感器时如何接线,同问!

网友A:
I2C 是可以多个元件是可以在并联的哦。。。这个是I2C的协议定义好的。你看I2C 的定义哦,所有的元件是有自己的唯一的地址。然后再看看MWC的源文件,那个是通过def.h的文件来定义#define 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 是可以多个元件是可以在并联的哦。。。这个是I2C的协议定义好的。你看I2C 的定义哦,所有的元件是有自 ...

那每个元件的地址如何设置,要用什么工具软件,单买的传感器模块

网友A:
不用设置的,mwc程序已经把我们能用的传感器的地址给写好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设置的,mwc程序已经把我们能用的传感器的地址给写好了的。

试试,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