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的自动调参

楼主(2015-01-05):
PIX到手也好几天了

一直在研究合理的数据搭配  但是很繁琐。

有一天想起了有自动调参这是事。在一个无风的好天气,自动调参通道就拨到高位了。

左右左右 前后前后  稳定。

当复写了 新PID后 飞机立马想打了鸡血一样 抖动。

刷新参数一看  横滚和俯仰的自稳都调整到了接近15....手动把数值降下来好一点了   而且两项速率的P  相差很大  横滚的P 0.185   俯仰的0.265

于是乎再次自动调参

但是结果不乐观,和上次差不多  还是抖的不行。
经过手动调整  好一点了

而且现在待留模式(GPS模式) 飞机会有小幅度的摇摆,不知道该调整哪里了

网友A:
原来一直用默认参数飞六轴,我昨天刚刚用Pixhack自动调参。

结束后,测飞,一点也不抖啊?

网友B:
先说明PIX没用过,APM倒是调多了,先把自稳的R/P减半,飞看看,应该柔和很多,

速率P:R/P方向那边抖降那边,会解决;
缺点就是平稳不太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一直用默认参数飞六轴,我昨天刚刚用Pixhack自动调参。

结束后,测飞,一点也不抖啊?

太灵敏了 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说明PIX没用过,APM倒是调多了,先把自稳的R/P减半,飞看看,应该柔和很多,

速率P:R/P方向那边 ...

恩恩   有道理

那请教  I D  该如何调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有道理

那请教  I D  该如何调整呢?

不动,
好飞就可以,最多改改油门的。。。
过一阵也可以再自动调参,比较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