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d10刷机功率怎么变小了

楼主(2015-01-05):
最大只有150mw,为什么开不到原厂固件的200mw呢????

楼主:
SUV的固件,控是白色的,是不是刷错版本了??

网友A:
没刷错,是最大150m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刷错,是最大150mw的

SUV就没有功率更大的版本吗?

楼主:
会不会150mw就是原厂固件的20dB呢?

网友B:
其实固件里显示的功率并不是完全准确的实际功率,只是大概。
6936芯片一个pa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固件里显示的功率并不是完全准确的实际功率,只是大概。
6936芯片一个pa值

那距离还有2km吗?

网友:
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2015-03-25):
我刷了固件调成100mw只到200的距离   150mw都真的不知有没1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