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制作**供电遥控开关(细说)

楼主(2015-01-06):
先上图纸、这是很久以前画的

连接框图(之前的帖子也有发过这两个图)

找个好的舵机电路板(这个是9g舵机)电位器已经拆了

把质量好一点的电位器换上(电位器是20KΩ)

这样焊接到原来的电位器线上中间对中间两边对两边无论那一边
焊接好了就用舵机测试仪试试电路板是不是好的
随便扭动到一个位置、然后调刚刚焊接上去的电位器
如果能调到电机停止转动那就表明电路板是好的
可以继续做下去

找出一个5V 的继电器

继电器底部有图、常开常闭线圈都标出来的

舵机电路板有个电容挡住了不好安装

我就把电容移到另一面去了

把继电器的这三个脚往外扳然后剪去多余的

然后把舵机电路板放到中间、把线圈的脚直接焊接在电机的接线处

焊接好后就测试一下是否正常

然后压接JST插头的线用来做输入输出线

就是这样焊接到继电器的常开点上

电位器这样放置好安装

基本上连接好了就先上灯测试一下

灯光没问题、常亮了

扭动一下测试仪的旋钮灯灭了

然后就是打热熔胶在这里把继电器固定好

打完胶就这样

舵机电路板周围也要打热熔胶做绝缘处理

然后套上热缩管

缩起来就完工了

今晚上做的和之前做的基本上是一样的
重量是18.7g一个支持0-220V交直流输入输出
不会有任何问题、多轴不用的时候
夏天可以用来控制风扇
冬天可以用来控制灯、
专为懒人设计、哈哈

最后来一张最近拍的夜间夜航灯效果图

网友A:
坏舵机可以拿出来废物利用了。。。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可控硅呢?会不会更轻点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用可控硅呢?会不会更轻点阿

期待你发个可控硅遥控开关**供电的教程来,我学习一下,要求是交直流都能有效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舵机可以拿出来废物利用了。。。

坏的舵机不多,

网友C:
不错,谢谢分享!如能果折腾成3段的就更爽了~

网友D:
为什么不用MOSFET? 体积小、电流大、自身零功耗、永无触点烧蚀、比继电器+**电池的方案轻便几百倍。

另,电磁继电器都有强烈漏磁(数百元一颗带磁屏蔽的除外),可能干扰罗盘! 且漏磁随开关状态变化,无法透过校准抵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谢谢分享!如能果折腾成3段的就更爽了~

能三段的、不过两边是开、中间是关、调一下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用MOSFET? 体积小、电流大、自身零功耗、永无触点烧蚀、比继电器+**电池的方案轻便几百倍。

另 ...

那你做的出来试试、要求0-220V交直流都能用的
继电器产生多大是磁场啊

通电前的

通电后的

这个就是继电器工作后的
这点磁场强度能干扰飞控
用那么多次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你做的出来试试、要求0-220V交直流都能用的
继电器产生多大是磁场啊

好吧,你赢了。 祝愉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吧,你赢了。 祝愉快。

发个图纸出来吧,我学习一下

网友E:
mos还是有功率损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s还是有功率损耗的。。

损耗肯定是有的、因为又不是超导体
所以我就想叫他给个图纸或者来个教程
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F:
顶起LZ。若0-220V都能使用的,最简单、最实用的电路就是LZ的电路啦。其他的线路复杂和存在使用中高电压损坏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顶起LZ。若0-220V都能使用的,最简单、最实用的电路就是LZ的电路啦。其他的线路复杂和存在使用中高电压损坏 ...

那我就不知道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9053
这里有上交流电的测试视频

网友:
卧虎藏龙啊,学习了

网友G:
这样继电器有点声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继电器有点声音吧?

继电器有声音都是动作的时候才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不是已经做出了了吗,直接换上去就行了啊。

我没那么多钱去做一个遥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支持!!!感谢楼主

谢谢               你的支持

网友J:
继电器万一出现跳动就悲剧了,用大的MOS可能好些不?????????

楼主:
引用 网友J:
继电器万一出现跳动就悲剧了,用大的MOS可能好些不?????????

这个问题遇到过、不过当时的原因是因为电位器不好
现在换了一个好的电位器就没问题了
大的MOS太贵用不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遇到过、不过当时的原因是因为电位器不好
现在换了一个好的电位器就没问题了
大的MOS太贵用不 ...

原来如此

网友K(2015-02-09):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遇到过、不过当时的原因是因为电位器不好
现在换了一个好的电位器就没问题了
大的MOS太贵用不 ...

这个用来切换视频信号不懂得不得。飞机上两个摄像头。一个狗的在云台上。一个固定摄像头。能切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用来切换视频信号不懂得不得。飞机上两个摄像头。一个狗的在云台上。一个固定摄像头。能切换就好了、 ...

这个目前还没试过、不知道行不行
你这个想法也不错、值得一试

网友L(2021-09-19):
你们不拍线多乱吗?买一个pwm信号控制的开关也就15元,支持20a电流,关键是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们不拍线多乱吗?买一个pwm信号控制的开关也就15元,支持20a电流,关键是简洁。

就这几条线算多吗?再说了信号控制开关支持220交流电吗?我这个制作成本都不用15元多少A电流看你想要多少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