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的D8刷了固件后对不了频

楼主(2015-01-06):
今天在对岸的论坛把D8刷了万能固件,用了一个下午时间磨合终于把所有的参数给调好了!准备把MCP当小白鼠!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艰苦奋斗,苦逼的一幕发生了!我得mcp 都对不了频(通行协议是选DEVO) 以为自己没刷好?毕竟第一次刷机,又是电脑小白(一般遇到难题都是找度娘)重刷吧!!!然后又重刷了一次,结果还是对不了频!心灰意冷之际偶然拿出MCPX来试试,把通信协议改成DSM2对频(MMDX) 不好意思爆粗口!竟然一次就对频成功!然后把华的所有机机都拿过来对一遍,没有个对频成功的。重刷就免了,我已经刷了四遍了,ID全清除了个遍,华坑的机都对不了。所以马上跑到论坛求助各位大大,有没有哪位大大知道是哪里的问题!还是说我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A:
不同的机型协议要不一样,多开几个模型,mcpx的选dsm2,华科尔的选devo,论坛多泡泡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机型协议要不一样,多开几个模型,mcpx的选dsm2,华科尔的选devo,论坛多泡泡有好处

mcpx是选dsm2,可以对频!华科尔是选devo,可是对不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mcpx是选dsm2,可以对频!华科尔是选devo,可是对不了频。

对华科尔的什么机?
标准接收机?
接收机清除固定id
遥控上也要清除固定id
然后对频
遥控清除固定id后显示的是“初始化”不是"对频"
你注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华科尔的什么机?
标准接收机?
接收机清除固定id

救星终于出来了!接受是华的601对不了,MCP 02S都对不了,都清除了ID。请问遥控器怎么清除ID?和你说的一样遥控是显示对频而不是初始化,求怎么清除遥控器i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救星终于出来了!接受是华的601对不了,MCP 02S都对不了,都清除了ID。请问遥控器怎么清除ID?和你说的一 ...

在对频下面一点是固定id,有个6位数字,按ent删除掉就清掉固定id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对频下面一点是固定id,有个6位数字,按ent删除掉就清掉固定id了

非常感谢!可以对频了!明天把D7E卖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可以对频了!明天把D7E卖咯

低价买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