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精灵2遥控 左手油门锁 改日本手的右手油门锁(不是RC改日本手那点事)

楼主(2015-01-06):
默认油门锁在左手,方便美国手,对日本手右手油,反而变成麻烦,解锁了府仰锁在最底位,这几乎害我手持飞机起飞险摔机,方法很简单,拆开控,将卡住摇杆的簧片装到右摇杆上,右手油门锁改装完毕,如果不喜欢这个锁,直接拆丢更省事

网友:
我改不回中顺手,回中的话油门不细腻,降落难点。

网友:
很容易降落的啊,你温柔点嘛…

网友:
请问S900起飞应该怎么起飞啊!?我一起飞飞机老是歪,摔过两回桨叶了。。。。

网友A:
额,为啥不在遥控器调参软件里改?这样也不用拆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为啥不在遥控器调参软件里改?这样也不用拆遥控器。

这个是改硬件不是软件 调参不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一个RC调参设置不就好了

如果你是新版精灵2 你又是使用日本手, 就知道我说的是啥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