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中继的内六角螺丝是什么规格?

楼主(2015-01-06):
用一把1.5mm的内六角板手都插不进去,哪有这种工具卖?想改装,拆不开,晕!

网友A:
买一套那种螺丝刀就就基本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套那种螺丝刀就就基本都有了

买了一套,最小的1.5mm都插不进去,晕死,大疆喜欢怪搞,用普通十字螺丝好好的,维修也方便,非要上这么小的内角螺丝,鄙视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了一套,最小的1.5mm都插不进去,晕死,大疆喜欢怪搞,用普通十字螺丝好好的,维修也方便,非要上这么 ...

用组合工具中的*型螺丝刀,应该可以的,或者把你的螺丝刀打磨一下,我的螺丝刀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组合工具中的*型螺丝刀,应该可以的,或者把你的螺丝刀打磨一下,我的螺丝刀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一套,最小的1.5mm都插不进去,晕死,大疆喜欢怪搞,用普通十字螺丝好好的,维修也方便,非要上这么 ...

可能是你买的不够全 买那种40++50++合一那种 基本都有了

网友C:
我的都可以呢…是你的内六角扳手不标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都可以呢…是你的内六角扳手不标准吧?

网上买的,可能不标准

网友D:
除了1.5的还有1.3及0.9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除了1.5的还有1.3及0.9的。

很难买到1.5以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难买到1.5以下的

找马云呀,很多很好。

楼主:
己打开,感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
是哪个型号的啊 1.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