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接收机外部供电问题

楼主(2015-01-06):
如题:120高压电调不带供电,买了好盈的ubec外部单独供电,拿7008sb接收来说,应该怎么接?插入几通道?

网友A:
所有通道都可以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有通道都可以插

以前用的天七可以插,这futaba的接收第一次用,也不敢胡插,万一烧了就心疼了,一个7008太贵

网友B:
随便插。。。想插哪个插哪个。。。哪个紧插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随便插。。。想插哪个插哪个。。。哪个紧插哪个。。

哈哈,多谢了,那就从第五个开始都插一遍

网友C:
各个通道除了信号线是分开的,供电电源的正负极都是联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个通道除了信号线是分开的,供电电源的正负极都是联通的。

好的,了解了,谢谢

网友D:
futaba的插头是插不反的,另外就算插反也没问题,futaba,JR的插头是中间是电源正极,另外两边一边是负极,一边是信号端。注意:简易包装的(无外壳)接收机不要插错位!切记!

网友:
好像插第7

楼主:
引用 网友D:
futaba的插头是插不反的,另外就算插反也没问题,futaba,JR的插头是中间是电源正极,另外两边一边是负极, ...

谢谢你的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