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2221-8 3S电机提升大不大

楼主(2015-01-06):
目前手里有一架450PRO用的花牌
电机
什么型号没有看,反正就是标准的那种还有就是普通的40安电调。目前做3D钟摆感觉没有力,朋友推荐使用蝎子2221-8 3S电机和好赢50安 不知道是否有大的动力提升。还有就是50安V3电调怎么安装。450PRO

楼主:
还有用多大的齿轮和电机齿

网友A:
大齿都一样 小齿 11T

网友B:
还要看你电池行不行的

网友C:
减重,单换电鸡提升不大,或上6S 465

网友D:
450的话3S基本差不多,上6S就爽一点

楼主:
3S没有力 450放6 s多大的电池和电机电调 450PRO放的下6S电机??

网友E:
钟摆没有力跟手法关系大一点吧。

网友F:
可能是电池拖后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