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IMH电池

楼主(2015-01-06):
NIMH电池充电时需要放电吗?怎么保养电池才算正确的。

网友A:
镍氢电池没记忆效应,随便充。比锂电皮实,又便宜,随便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镍氢电池没记忆效应,随便充。比锂电皮实,又便宜,随便整吧。

用多少C充电比较好?

网友:
0.1-1C  1C充电算快充了,注意时间温度,热了说明充好了。

网友:
不是动力电的话不要超过0.5C,一般0.2C为宜

网友:
镍氢充电电流要小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镍氢电池没记忆效应,随便充。比锂电皮实,又便宜,随便整吧。

镍氢电池有记忆效应,只是没有镍镉那么明显

网友:
镍氢我一直都1C充电,充的都是控电,1个小时搞定,遥控原装充电器太蛋疼了,充10几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