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ini apm,刷机失败

楼主(2015-01-06):
各位大侠
昨天用xloader刷mini apm固件,刷了一半显示刷新失败,后来上电就只有pwr灯亮,abc没反应,无论从mp刷 还是 xloader刷 都 没反应。
是不是要刷新bootloader了?mini apm如何刷新bootloader啊

网友A:
硬件一个球样,找到SPI接口就行。

楼主:
关键是,在那里啊

楼主:
还有,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刷bootloader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这种情况是不是要刷bootloader
不需要啊,eraser,再刷一次

楼主:
连不上,都

网友A:
电调没刷过吗?有发帖时间多去学习下

楼主:
和电调有什么关系?请教啊,我usb直连apm,abc灯一个不亮,连不上,刷不了机,该学的都学了啊

网友C:
連USB灯都不亮,, 是不是坏了,, 返厂吧........

网友D:
复位按键按一下再接电源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