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DIY史上功能最全、(半成品视频来了49楼),多图加视频。。。

楼主(2015-01-06):
筹备DIY史上功能最全、集成度最高的一体控,先上图纸!已经筹备了一个多月,目前正在采购配件中,面板也正在下单雕刻!大家看看面板图纸,主要看看右下角的电源按钮,猜猜看都集成了什么?

网友:
一直想改T8FG一体。。。。

网友A:
你不会把android地面站继承了..还是minip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把android地面站继承了..还是minipc?

mini pc,呵呵主屏为1280*800的显示器!

楼主:
引用 楼主:
mini pc,呵呵主屏为1280*800的显示器!

android地面站功能受限,还是不如pc!

网友:
飞了不停,折腾不止。

网友A:
引用 楼主:
mini pc,呵呵主屏为1280*800的显示器!

......你是真不嫌沉啊..................
不过话说...你要是不追求又看屏幕又看地面站的话..可以用一个转换板把显示器的信号切换

或者本来pc地面站也可以显示视频信号..弄个转接卡直接在地面站显示一举多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真不嫌沉啊..................
不过话说...你要是不追求又看屏幕又看地面站的话..可以用一个 ...

不用转换的,我可以在主屏上同时显示地面站和图传影像且同时在副屏上显示图传影像,或主屏和副屏同时显示图传影像,又或主屏显示地面站,副屏显示图传。只要用按键来调节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转换的,我可以在主屏上同时显示地面站和图传影像且同时在副屏上显示图传影像,或主屏和副屏同时显示 ...

略复杂..其实我觉得一个屏幕搞定就好了..反正地面站本身有现实的地方..

网友B:
胸前吊着张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略复杂..其实我觉得一个屏幕搞定就好了..反正地面站本身有现实的地方..

我加了视频采集卡,所以一个屏就能实现地面站和图传同时显示,且玩穿越小鸡鸡的时候能地面dvr录制,原来闲置有一块4.3寸高分辨率的屏,所以干脆加了进来,还好面板也装得下,这样显示就没有那么局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胸前吊着张桌子...............................

总比扛着外场箱,笔记本、三脚架,大包小包的,线插来插去的来回折腾好吧!

网友C:
弄个手提箱控  控 ,地面站,第一视角屏幕一体   要不觉得挂脖子上 真心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弄个手提箱控  控 ,地面站,第一视角屏幕一体   要不觉得挂脖子上 真心沉

最初也想弄个小铝箱,但还是觉得不够方便,折腾完这个控,估计再折腾一个上12寸屏的铝箱地面站,呵呵!

楼主:
模块及电源草图!

网友:
太大,太沉

网友D:
首先支持LZ这种DIY的精神

然后问下LZ,你所谓的Android地站功能受限,具体指的是哪方面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了视频采集卡,所以一个屏就能实现地面站和图传同时显示,且玩穿越小鸡鸡的时候能地面dvr录制,原来 ...

好吧..你厉害..佩服

网友:
这太强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支持LZ这种DIY的精神

然后问下LZ,你所谓的Android地站功能受限,具体指的是哪方面呢?

你用Android来调apm和用pc来调apm有哪些区别呢?试试看就知道!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支持LZ这种DIY的精神

然后问下LZ,你所谓的Android地站功能受限,具体指的是哪方面呢?

你对比一下apm用Android和pc接数传来调试控制机机,就知道有什么区别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是指什么操作呢?

我能想到的只有调PID,改3DR Radio设置,命令行访问APM等极少数的操作Android地 ...

内置了pc当然是用window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内置了pc当然是用window哦!!!

就是不想带笔记本嘛,全内置在控里,什么叫带一大堆东西咯!

楼主:
谢谢兄弟的建议和提醒,改装的本意有有几个:1、看到大家都在改,心痒!2、我都是玩开源飞控,每次外场飞,都不停的折腾参数,开始不带本本,每次回来再调、再飞、再调,好烦!后来带上本本,架上桌子,接上乱七八糟的线,这样的架势自然引来一帮看客,以为我在显摆什么高科技,不想太张扬,就是玩航模而已嘛!3、除了控大点重点外,以后出去一个控加鸡鸡就免去了所有的设备,我觉得是值得的,如果只是简单飞飞,可以换个原装控出去就行。4、也在关注apmpianner,但在小手机上折腾怎么样都比不了pc上来得痛快,控自带有全键盘和触摸鼠标,且主屏我还加装了触摸屏,完全就是一台手提了,PC主机内置有双天线的WiFi,可以通过手机热点WiFi上网,还加了音频模块,还有很多方便的地方,我觉得不是一台小手机能比拟的,强大的功能代价就是重了点,我觉得还是值得,个人看法不同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3839&page=1

这个是我做的地站,面板确实 ...

谢谢兄弟的建议和提醒,改装的本意有有几个:1、看到大家都在改,心痒!2、我都是玩开源飞控,每次外场飞,都不停的折腾参数,开始不带本本,每次回来再调、再飞、再调,好烦!后来带上本本,架上桌子,接上乱七八糟的线,这样的架势自然引来一帮看客,以为我在显摆什么高科技,不想太张扬,就是玩航模而已嘛!3、除了控大点重点外,以后出去一个控加鸡鸡就免去了所有的设备,我觉得是值得的,如果只是简单飞飞,可以换个原装控出去就行。4、也在关注apmpianner,但在小手机上折腾怎么样都比不了pc上来得痛快,控自带有全键盘和触摸鼠标,且主屏我还加装了触摸屏,完全就是一台手提了,PC主机内置有双天线的WiFi,可以通过手机热点WiFi上网,还加了音频模块,还有很多方便的地方,我觉得不是一台小手机能比拟的,强大的功能代价就是重了点,我觉得还是值得,个人看法不同吧,呵呵!

网友E:
肯定是很大的一体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很大的一体控

是比较大哦,380*220,其实如果设计好点应该可以弄小点,但DIY的东西,不像工厂出来的,要经过合理化3d设计,再出模具生产,所以只能做到这个尺寸了!

楼主:
基本完成三分之一的工作了!继续熬夜!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的建议和提醒,改装的本意有有几个:1、看到大家都在改,心痒!2、我都是玩开源飞控,每次外场飞 ...

这个要支持啊,玩魔就是要有点狂。。。不能输给老外!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支持啊,玩魔就是要有点狂。。。不能输给老外!

谢谢兄弟支持,呵呵!

网友G:
以这个状态,做个地面站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以这个状态,做个地面站更靠谱

折腾完这个再弄一个12寸屏的铝箱地面站,呵呵!

网友:
好肥大哦!~呵呵!~~

网友H:
重那是不用说的 航时也收到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H:
重那是不用说的 航时也收到限制

是很重哦,装好才知道实际有多重,估计肩膀够得受了,呵呵,设计装3s-5000的电池,没装机测试的时候全部模块打开续航2小时左右,实际飞行根据需要有些模块不需要开的就可以关闭,各个模块都有**的电源开关。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支持,呵呵!

弄成了上youtube给老外看看哈!

网友I:
以前听说飞模型的人身体好,现在我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弄成了上youtube给老外看看哈!

呵呵,装好再说吧,各个模块的连接和供电搞得我头都晕完,主要空间限制,还要考虑走线和模块合理安装的位置,还有外接接口的安装,哎,真是费脑哦!原来雕刻的好多位置在装机时才知道不合适,又挨改动,慢慢钻孔,慢慢磨,估计还要半个月才能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前听说飞模型的人身体好,现在我信了

,都成夜猫子了!

网友:
这么大还好带吧!

楼主:
筹备DIY史上功能最全、(半成品视频来了),装得一半上电测试,多图加视频。。。

筹备DIY史上功能最全、集成度最高的一体控,先上图纸!已经筹备了一个多月,目前正在采购配件中,面板也正在下单雕刻!大家看看面板图纸,主要看看右下角的电源按钮,猜猜看都集成了什么?

楼主:
上电视频!!!!

楼主:
完工80%,侧板重新翻工,还在雕刻中,还加了白色的面板装饰也在雕刻中,先上图!

网友(2015-02-08):
這是技術宅呀

网友:
。用什么控改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