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250装机完成,小鸡鸡还挺漂亮的

楼主(2015-01-06):
目前加2200电池总重480克,重量很满意,加上摄像头、图传、GPS应该不会超过520克。

第一次装这种小机,犯了几个错误,也给后面需要装小机的朋友提个醒;
1、乐天电调不支持BEC,无法给CC3D供电,只好从OSD上飞了条线供电,不知道电流稳不稳定;
2、这是飞越设计上的问题,OSD可以直接插在沉金板上,安装是方便了,但没考虑到,下板与上面的碳纤电池板离太近,看最后一张图,碳纤是导电的,一次拨电池时捏太重使OSD的电源插针碰到碳纤板,导致短路,幸亏电池拨的快,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电池没保护啊

楼主:
电池要怎么保护啊

网友:
飞控置放前面?

楼主:
你这个太猛了,还4S电池

网友A:
能飞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飞多长时间。

还没飞起来,第一次搞cc3d ,还得调试一翻

网友:
这个机架正在关注 集成度高 价格也不贵 关键是 什么都裸露在外面 玩穿越的都明白 练习的时候经常炸机 不知道会不会造成更大损失

网友:
这个机架最大的问题是,一但炸机,上面的东西有很大的几率损坏

网友:
哈哈,谁要这机架的找我要,已经挂淘宝了~

网友B:
我说句不好听的楼主别见怪... 这个架子前炸摄像头 后炸图传 上炸电池 下炸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句不好听的楼主别见怪... 这个架子前炸摄像头 后炸图传 上炸电池 下炸飞控

我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句不好听的楼主别见怪... 这个架子前炸摄像头 后炸图传 上炸电池 下炸飞控

哥们你这句话抄袭我说的,哈哈

网友:
看看好看不给力

网友:
说实话挺丑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句不好听的楼主别见怪... 这个架子前炸摄像头 后炸图传 上炸电池 下炸飞控

总结很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句不好听的楼主别见怪... 这个架子前炸摄像头 后炸图传 上炸电池 下炸飞控

没事,既然入了这机架事先有了解,这机架简洁漂亮,就是看了这机架才提起玩小机的兴趣,前后左右上下慢慢炸,全炸坏了就不玩小机了,好奇的是这机架炸机是上面先着地,还是下面,还是前面,还是后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事,既然入了这机架事先有了解,这机架简洁漂亮,就是看了这机架才提起玩小机的兴趣,前后左右上下慢 ...

呵呵 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