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CP100和伟力977的简单对比,亲测

楼主(2015-01-06):
本人新手,入六通机两个多月,买了D7E改装控,入了一架HCP100和两架977(一架已经飞丢),结合自己的体会,发一篇简单的对比。
这两架小六通机子算目前比较热门的两个机型,适合新手,(PS:MINI CP 由于价格因素,我没入,喜欢迷你的魔友请谅解)
说下HCP100:
    1、优点:这架小机子虽然是有刷电机,但是油门曲线和螺距都可调,机身较(977)轻,所以机子很灵活,锁尾也很好,动力够新手用,十字盘,八字扣,浆夹超级耐炸啊,我大炸,小炸无数次,都完好无损,尾锤也相当结实(买的备用件都没用上),去室外翻了几下,轻松翻。。就是本人技术不好,总是炸鸡。。还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配件便宜
    2、缺点:小机子的脚架比较单薄(比977)被我多次炸鸡后,裂开了,用热熔胶加固,凑合用,尾杆炸坏好几根,多亏这些都不贵,和很多机型都通用,换上解决。

再说伟力977
     1、优点:脚架,尾杆结实,没炸坏过,单机价格便宜,无刷电机,配件也不贵,锁尾也很好。。六轴模式飞航线很爽,电池大,续航时间长。。
     2、缺点:由于属于新手入门机型,这款飞机油门曲线,螺距曲线都不能调,只能通过调拉杆来调正负螺距,所以可玩性差一些,听说螺距只有正负十度,所以不是很暴力。十字盘,八字口,大齿轮容易坏,浆夹没有HCP100厚实,横轴螺丝一定上好,不然能射浆。由于采用卸力设计,所以炸鸡后,大齿轮需要按一下。。有点麻烦。。

总结:两架小机子都是各有优缺点,我觉得没有完美的机器,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如果你是新手,刚入六通,还不懂什么螺距,油门曲线,建议就买架977飞飞就很好,如果你想深入学习六通,HCP100可以让你花比较少的钱学习螺距,油门曲线调整。玩的方向不一样,选择的机型也不一样吧。
         新手第一次发帖,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指正,谢谢!

楼主:
发照片

热熔胶修补HCP100脚架

热熔胶修补HCP100脚架

楼主:
继续

HCP100和977

HCP100和977

小机编队

小机编队

977十字盘炸坏后

977十字盘炸坏后

网友A:
只关心高频头使用有无问题?哦,你刷固件了

网友B:
谢谢LZ,因为我也是新手,玩911有一个月,锤子机反应太慢,想换6通,一直不知道换什么好(我正想纠结是977,HCP100还是NANO CP),在论坛也问过,就是没有太好建议,今天看到LZ的入魔经验和JJ的比较,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JJ好,真的谢谢LZ

网友C:
977有10度螺距。。。其实我觉得小机10度螺距已经恨不得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关心高频头使用有无问题?哦,你刷固件了

刷了固件了,加了高频头,使用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977有10度螺距。。。其实我觉得小机10度螺距已经恨不得了了

我简单改了977,现在螺距大约正负1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LZ,因为我也是新手,玩911有一个月,锤子机反应太慢,想换6通,一直不知道换什么好(我正想纠结是977 ...

两个机子都有优缺点,根据自己情况选择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简单改了977,现在螺距大约正负15度

这样不是会掉太多转速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简单改了977,现在螺距大约正负15度

怎么改的,请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不是会掉太多转速么

会掉转速,电机扭力不够,小点油门飞吧,小机子,没办法

网友:
100S双无刷不是更爽~

网友:
我也一直关注小鸡哪个好!977居然不能用自己的控,没有高频头,这点最不爽!HCP100可以选高频头,那我DSX7就可以用了。

网友:
其实977可以控上调螺距,只是螺距调太大锁尾不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照片

我今天把起落架,机身全部炸烂,接收版螺丝杆都断了一根。之前炸烂尾管一根,后面换了实心的还没烂过。其他就尾桨烂了2个,那个绿色原装大桨不好用。
要满血要花20多啊
求扎实的机身起落架链接

楼主:
我是新手啊,还在练习悬停和简单航线,100S太暴力,我搞不了

网友(2015-03-05):
刷控的固件是卖家刷还是自己刷???难度高吗?

网友:
顶一个   很不错的 入机推荐

网友:
新版V977螺距可调了,但飞机和控必须同时是新版才行。但不知道增大螺距之后锁尾和自旋优化等是否还能保证。。。

网友D(2015-05-21):
我学倒飞炸了无数次,就是炸不坏,学新动作非它莫属!

网友E:
楼主刷的是G大,M大还是SUV固件?

网友F:
美嘉欣F47你也用D7E飞吗?

网友G(2015-06-21):
楼主油门多大,FBL100悬停。为什么我的FBL100用D10油门推到快中间时主旋翼才转

网友(2015-07-31):
楼主,请问下FBL100用DEVO10飞特技油门和螺距曲线要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