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s电池降压供电问题

楼主(2015-01-06):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4s电池用在多轴上,是怎么给12V的云台图传供电的?有什么不错的降压供电模块可以推荐?

网友A:
mp2307,神级芯片。某宝mini降压模块大多用它

网友B:
taobao上有啊,20元吧...有输出5V或者12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2307,神级芯片。某宝mini降压模块大多用它

还要自己弄板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taobao上有啊,20元吧...有输出5V或者12V的

收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