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能否用多轴的反浆求解

楼主(2015-01-06):
固定翼能否用多轴反浆

网友:
注意,下拉角。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可以试一试的,可以使用。

网友A:
可以的,就是要注意多轴桨螺距都不大,桨速很低,只适用飞行速度低的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就是要注意多轴桨螺距都不大,桨速很低,只适用飞行速度低的固定翼。

比如3d机可以不 桨距怎么算的呢

网友B:
3D慢速机的话是完全可以的,注意调整反扭角度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D慢速机的话是完全可以的,注意调整反扭角度就OK了

一般用apc的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用apc的浆吗

看飞机需求了,垃圾桨都可以,玩玩的话

网友:
8寸以下桨完全可以,但超过8寸就会出现反扭,需要重新调拉力线。

网友C:
反扭就是要调到相反方向的拉力线.不知这样解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扭就是要调到相反方向的拉力线.不知这样解对不

反扭一般用适当的右拉角抵消。

网友:
桨夹螺旋方向也要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