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带音频,自己改一个,

楼主(2015-01-06):
微型功放一个,小音箱一个

网友:
没啥用吧。。

网友:
我是喇叭内置的,音量很响,要加音量电位器的

楼主:
这个微型功放带音量调节

网友A:
请问这个天7是怎么安装显示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个天7是怎么安装显示器的?

3m胶加螺丝

网友:
原装的还不够响啊

网友:
个人 感觉音频好吵啊 还是没有的好

         不过这手工 赞一个

网友:
好帖。这下不用戴耳机

网友B:
能发张图喇叭焊接在哪吗

网友A:
能不能麻烦你拍个遥控器背面的照片?

网友C:
对于带语音播报(海拔、距离、速度....任意设定)的OSD还是很有用的。我的LCD也加装了,但比较懒,直接在屏上顶了个胶囊小音箱,从屏内引线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发张图喇叭焊接在哪吗

喇叭当然是焊在功放那里,不然怎么会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麻烦你拍个遥控器背面的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于带语音播报(海拔、距离、速度....任意设定)的OSD还是很有用的。我的LCD也加装了,但比较懒,直接在屏 ...

你的osd还带语音功能?好强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