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1:红外对战头

楼主(2015-01-06):
虽然现在卖红外版的商家越来越少,但红外对战还是家居玩坦克的一个很好的选择,家里总不能随随便便就BB吧!而且,恒龙的主板都有红外插头,就这么空着不用实在可惜。于是折腾了主板,问了无数人,翻了无数帖,先找到了插座的位置。然后不惜重金买入了恒龙红外对战头。结果,没完几次居然坏了,真坏了。这正好给了一个研究的机会。

这是原样。

褪去轻衫。

大卸五块。恒龙,够简洁,真的就只有一个元件,一个啊!!!

二毛六的一个红外接收管,恒龙能卖到38元,佩服!很简单,换上二毛六,一切都好了!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二毛六。

你再看看现在卖的那些个空气净化器,动不动一两千,拆开了看,一个12块的风扇,加6块的LED灯,再加4块的滤网,再加一个24块的负离子发生器...........

网友:
有一个一直没用过……原来里面是这样的,以后自己买红外发射、接收管就能自己做了。

网友A:
还有用那种有红外学习功能的遥控器手机什么的,学习一下攻击发出的红外线,是不是可以作弊了……

网友B:
LZ啥意思 可以用红外对战么?我不玩车模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啥意思 可以用红外对战么?我不玩车模

恒龙的坦克在主板上已经设置了对战功能,用红外发射和接收器就可以实现,模拟实战。坦克中弹会车身摇晃,中五弹就熄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用那种有红外学习功能的遥控器手机什么的,学习一下攻击发出的红外线,是不是可以作弊了……

这个太强大了,不能让对手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恒龙的坦克在主板上已经设置了对战功能,用红外发射和接收器就可以实现,模拟实战。坦克中弹会车身摇晃 ...

有点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