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

楼主(2015-01-06):
请问 http://a.m.taobao.com/i41460233698.htm?ttid=231200@taobao_android_5.2.1这种塞斯纳可不可以改为电的?改电的得用什么吊装?闲油机麻烦,又喜欢像真轻木机

网友:
坐等高手指导

网友A:
可以改电,可以用fms4250级别的电机或是朗宇的3520电机用14或15寸的桨 60a以上的电调 4s电池 全部17克舵机就可以了起飞推重比大约在0.8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改电,可以用fms4250级别的电机或是朗宇的3520电机用14或15寸的桨 60a以上的电调 4s电池 全部17克舵机 ...

网友B:
如果喜欢轻木的话,可以网上买套裁自己组装。还是可以的。我第一次做轻木,用了40小时做完了,现在还剩下电装没搞。个头不大,翼展不到1米,自己拼装,打磨,蒙皮,挺有意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喜欢轻木的话,可以网上买套裁自己组装。还是可以的。我第一次做轻木,用了40小时做完了,现在还剩下电 ...

手工不哼哼

网友:
不过做了就知道自己其实还是挺厉害的。冬天天冷正好可以停飞装飞机

网友C:
改电那不是飞一会就没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电那不是飞一会就没电了

电池用大点的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用大点的嘛

电池用大点,起飞重量就会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用大点,起飞重量就会变大

没事,我就是飞飞姿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