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6开始装机

楼主(2015-01-06):
双12时,,看E300套装挺便宜的,,,就买了一套六轴套装...直到昨天晚上,才开始装机.

Y6

空机架,301克,应该不算重吧?

下面这张图看机架...是不是有点邪恶的感觉?

手机拍的,,,大伙将就看看哈.
今晚再继续装

现在手头上只有miniX   和 NAZA lite  不知道装那套飞控会比较好.
还有点疑问,E300上4S,还是3S呢?
如果上4S  5000mah 估计能飞多长时间呢?
请高手指点迷津.

深夜继续装机

同样是手机拍的,,,,不清晰,,,,,

电机已装好,
对于正反转问题已解决.
上层直接用原装的E300桨.
下层用老款的1045桨.用反牙螺丝锁紧
上下桨的尺寸不一样,不知道有什么影响呢.如果效果不好,就全都用1045算了.

装好机后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上电机座不算空机架吧

电机座已经在上面了,,,图片看不清楚吧.

还有挂云台的两根碳杆没在上面.

网友:
起落架颜色要是黑色的就好了,这种颜色配上去看着别扭,不协调。

网友B:
有个问题,Y6用的马达是全部一个方向的吧,可E300套装是3正3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问题,Y6用的马达是全部一个方向的吧,可E300套装是3正3反的

蛋蛋有点疼.....

网友C:
Y6用的马达是全部一个方向的吗?

网友B:
再买一套E300,把同一个顺序的马达挑出来就得了

或者你用现有的马达,用20元的Dji非自紧桨, 旋转方向和马达螺纹不符的桨用防松螺母(正好是正螺纹)上紧. 以前玩多轴没有反螺纹马达的时代不也得这么搞.
而且你搞Y6,下面的桨本来也得用非自紧桨.

另外,你既然用E300.当然应该选Naza飞控,Dji自家的东西相互之间匹配比较优化. 要不是冲这一点,就没必要买E300了. E300 的马达才2212,电调才15A, 最大支持4S. 动力很有限.

我装的Dji F450原厂套装, 1400克就飞不起来了,现在只好改F550. 早知道买朗宇2216以上马达配30A蜘蛛电调,同样的机架尺寸升力要大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Y6用的马达是全部一个方向的吗?

上面桨同一个方向,下面桨同一个反方向,但因为下面马达倒过来,所以对于马达都是同方向

网友D:
据说现在naza-lite可以升级到v2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据说现在naza-lite可以升级到v2

除了可以加iOSD不知还有何好处?OSD的话lite可以用非凡的啊

网友:
你还要买 e300的  子 dan头   底下的浆是反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买一套E300,把同一个顺序的马达挑出来就得了

或者你用现有的马达,用20元的Dji非自紧桨, 旋 ...

我有这老款电机的全新DJI原装专用桨.....哈...

一直放着落尘...

不知道能否用在E300的电机上呢?

谢谢指教 ....

太大意了...嘻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这老款电机的全新DJI原装专用桨.....哈...

一直放着落尘...

看形状应该是通用的

网友E:
E300套装 双12 什么价?

网友F:
机架难看,我画的一个y6都比你的这个好看

网友G:
电机买错了…同情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E300套装 双12 什么价?

网友:
六轴套装 300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架难看,我画的一个y6都比你的这个好看

随便搞的,,,找点事折腾一下而已,,,,,哈...

既然你觉得你机架好看,,,,那我就顺道赞一下吧,,,

看好了

"你的机架很好看"

高兴不?
开心不?

哈哈,,,小弟没飞过Y6....不知道好不好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机买错了…同情一个…

动力不是为了Y6而买的....

只是双12时手贱买了动力套...

最近觉得蛋蛋疼,,,就找点事折腾一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E300套装 双12 什么价?

629 包邮价  觉得挺好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动力不是为了Y6而买的....

只是双12时手贱买了动力套...

双12的时候我差点买了8个…都拍下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随便搞的,,,找点事折腾一下而已,,,,,哈...

既然你觉得你机架好看,,,,那我就顺道赞一下吧,,,

吓尿了,好吧我认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吓尿了,好吧我认输

晚安,祝天天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双12的时候我差点买了8个…都拍下来了…

6轴套,比4轴套更划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桨同一个方向,下面桨同一个反方向,但因为下面马达倒过来,所以对于马达都是同方向

楼上正解。呵呵~~~我自制的Y6买电机的时候就专门叫卖家给我全发的反牙的

网友:
销魂的脚架!

楼主:
嘻嘻...装好还没飞..这几天下雨....

网友H:
S500的脚架软,我有深刻的教训,建议换换别的!呵呵

网友I:
上面大奖慢速,下面窄桨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H:
S500的脚架软,我有深刻的教训,建议换换别的!呵呵

确实....很软啊...估计落地会跳几下,,,,,,

先将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上面大奖慢速,下面窄桨高速

我上面用原装桨.......下面用DJI老款的1045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