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7问题求解

楼主(2015-01-06):
由于最近飞机炸完了拿来本地魔友的P47回来炸第一次玩这种像真,(飞机主人也是个新手小白)请教2个问题1:这飞机重心在哪,怎么才能准确测量
2:由于原装的4叶桨被朋友炸完了,我自己想用2叶桨代替,请教魔头们该用多大的桨
        飞机数据如下翼展越 1050MM   全长约860MM    40A电调  原配C35-36  800KV电机  2200电池   没有称,全重大概1000~1500之间
电机个头真心不小,但是不知道详细数据

网友A:
1155的桨应该差不多,乾丰的吧,硬一点

网友B:
重心网上有帖子,至于这个飞机的重心。。。。我飞FMS 980翼展的P47  2200电池一直顶到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55的桨应该差不多,乾丰的吧,硬一点

谢谢指点,还有两根11*5.5的乾丰,改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网上有帖子,至于这个飞机的重心。。。。我飞FMS 980翼展的P47  2200电池一直顶到电机座。。。

我的电池也是放到最前面了,赶脚飞机真的好重,改天试飞了再说哈
现在最担心动力不够

网友C:
楼主机头部的配色,很像 愤怒的……小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机头部的配色,很像 愤怒的……小鸟!

哈哈

网友:
KV800的,11寸桨动力也未必足吧,如果受限离地高度,可以考虑买3叶桨试试。

网友:
联中奶瓶

网友:
FMS的980的P47我飞过。不好飞

楼主:
是哇,就是赶脚不会好飞,才想着尽量调好点

网友D:
这是联中的47,重心在中间起落架槽中间,2200电池顶到头,两个10寸奖联一起效果很好,我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联中的47,重心在中间起落架槽中间,2200电池顶到头,两个10寸奖联一起效果很好,我是这么做的

哇!!两个浆。。。。这点子真正点,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主飞机头再大一点的话这架飞机真心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