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测Pixhack+M8N GPS!

楼主(2015-01-06):
上一颗M8N返厂维修,换了板子回来,今天上午拿到手,就立即出去测。
昨晚刚下过雪,测试时室外气温-8摄氏度左右;

ST460 六轴机架460mm轴距塑料+玻纤材料;
银燕塑料PM2212、APC MR8045;
CUAV Pixhack + M8N GPS + 3DR433数传+3DR电流模块+RTB蓝牙433数传,全默认PID;
4S 2600mAh动力电、3S 1800mAH飞控供电;
MP 3.1.17刷3.2固件;
Futaba T8FGs、Frsky TFR8SB(Sbus接Pixhack) ;
Motorola XT926 Android 4.4.2、3DR services、DroidPlanner 3.12Beta……

第一电试飞,1分钟,搜星13颗,HDOP 1.6

第一电返航精度,约50cm

日志分析:

震动

定高

卫星

HDOP

最小HDOP 1.07

第二电起飞,卫星16颗,HDOP 1.3

第二电飞完,卫星17颗,HDOP 1.5

手机地面站解锁、一键起飞…………,自动返航、低空后,切降落模式。

第二电返航精度,20cm左右~

日志分析:

震动

定高

卫星

HDOP

最小HDOP 1.15

网友:
过于高级

网友:
HDOP好小啊  都到1了

网友:
牛B,可惜焊工不行,不敢试啊

网友:
放毒是你的天职

网友:
6H 不能换 M8N芯片么?

网友:
张Sir辛苦了,不畏严寒送上技术贴,

楼主:
我这不是自己换芯片,是零售的成品M8N GPS……

网友A:
蓝牙你绑头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蓝牙你绑头上了?

蓝牙在上衣兜里……

网友B:
我觉得起飞点和回航点比较意义不大。
这是因为ardupliot判断到达一个航点的依据是在一个设定的半径大小的圆内就认为到达航点。
而这个值的默认设置应该是2米。所以回航的时候的点是有很大的随机性的,和飞行速度和计算速度相关。

简单的来说,ardupilot里面的航点是一个圆,而不是一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起飞点和回航点比较意义不大。
这是因为ardupliot判断到达一个航点的依据是在一个设定的半径大小的 ...

随便了,只要它状态稳定就行了,精度高了总比精度低了强!

网友C:
不过我感觉8N精度不怎么好啊,是不是我的版本问题或者天气问题,而且GPS灯看不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我感觉8N精度不怎么好啊,是不是我的版本问题或者天气问题,而且GPS灯看不见啊

我手里的M8N是黄色的led,在罗盘指向的位置处,没有卫星时,是黄色常亮的;定位成功时,是黄色闪烁状态的!

网友:
校董精心测试贴 必须 顶

网友D:
手机地面站哪个版本?不是otg直连数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地面站哪个版本?不是otg直连数传吗?

3.12Beta,用蓝牙数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