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2212的电机轴弯了,如何更换,求教程。

楼主(2015-01-06):
银燕2212的电机轴弯了,如何更换,求教程。

网友A:
拧出基米螺丝,卸掉电机轴卡簧。敲出轴承。

网友:
轴承没问题就不用动,用卡尺量一下轴径,用一根相同粗细的直接换轴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拧出基米螺丝,卸掉电机轴卡簧。敲出轴承。

轴紧 卸不下来!!!还有招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轴紧 卸不下来!!!还有招吗?

台钳上留个宽于轴径的口,把转子平放,用小锤子轻轻的敲,最后再用新轴顶着敲。旧的下来了,新的装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台钳上留个宽于轴径的口,把转子平放,用小锤子轻轻的敲,最后再用新轴顶着敲。旧的下来了,新的装上了。 ...

妙招!!  电机有救了!!!!!!!!!

网友:
上X宝看看,有种工具叫微型拉马,不知道可以不可以用。要是自己有cnc, 用7050的硬铝来mill一个超微型拉马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