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买了250与450机架,有几个问题

楼主(2015-01-06):
250、450机架各买了一个,不过暂时先装250机架练习,电机选了银燕2204、CC3D、TS832图传、700线摄像头。1、现在还差电调,我是这样考虑的,电调日后能用在450机架上,20A应该够了吧,250用20A会不会大了点?
2、好像好盈乐天没有BEC,不能供电给CC3D,要怎么弄?
3、还有就是电调接线问题,不懂,是不是要买个什么分线板?

我的250是这个机架

在某商家里看到这个图,电调线是不是直接接到CC3D飞控板上的?

网友:
图二用的是4合一电调

网友A:
建议250用 银燕12A或者好赢乐天10A 450随便品牌的30A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
它用的是四合一电调  没有BEC 就买个BEC单独供电就好了 不用分电板 电源线直接焊上XT 60插头上 线乱就拿扎带捆一块

网友:
方案A:直接买银燕12A或天行者12A
方案B:买个带BEC的分电板

网友:
c错了,电机连接电调,电调连接接线板,如果是CC3D需要买单独的UBEC,或有5V输出的配电板。电机电调最好别焊接在一起,因为你不能确定电机的转向是否正确!

网友:
4和1电调的话如果用一块电池给图传供电,还需要1分2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250用 银燕12A或者好赢乐天10A 450随便品牌的30A 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好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