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为啥一个电机比较紧 其他的相对松

楼主(2015-01-06):
v+为啥一个电机比较紧 其他的相对松
昨天卸了桨 无聊在主控没上电情况下拨动电机玩,发现有一个电机比较紧,其他三个相对活一些
请问这是咋回事,飞了几次感觉没有太大影响,但是就怕以后会炸

网友:
好美的地方!且奔驰的车头是真不错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一个紧,三个松

网友A:
紧的肯定有问题的,拆下来看看轴承。。。

网友:
围观者在拍你飞机的时候
熟不知你也在拍她们

网友:
真是醉了  我开始以为 gta5 游戏截图

网友B:
我的6轴 也有1个电机比较紧,油门关闭后紧的那个马上就停下来,其他5个还可以惯性转1-2秒左右,飞了N次也们问题,我想只要电机不卡主,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GTA截图  我真以为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紧的肯定有问题的,拆下来看看轴承。。。

怎么拆啊 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6轴 也有1个电机比较紧,油门关闭后紧的那个马上就停下来,其他5个还可以惯性转1-2秒左右,飞了N次也们 ...

是的 飞了几次都没有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這樣,不知道為什麼

网友(2015-04-29):
我的好像是两个松,两个紧。

网友:
我的精灵2也是,多飞几次就好了

网友:
因为这个快坏了

网友:
检查一下是否电机芯是否和外壳磁铁有接触的地方,一般会感觉在手转的时候比较涩。

网友:
我的V+也有这个问题,电机三个松一个紧,我仔细感觉了下,紧的这个,用手去转一格,相当于松的电机的转两格,虽然完全不影响飞行,但心里有点担心,为此我专门返厂了一次,大疆没有说任何原因,只是出具了书面文件说飞机经他们检查无异常,没有维修,直接寄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