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d 镜头一问

楼主(2015-01-06):
请󰀃问有󰀃沒有可以安装ccd祼板支架或配件?谢谢!

网友A:
基本是你买的机架带的

楼主:
机架设计没有带的。

网友A:
那就要买带壳的ccd摄像头了

网友B:
找个塑料片做一个也不难

网友C:
没有配件也一样安装裸板摄像头,用银燕1806的电机盒里的材料按摄像头电路板大小及镜头大小做一个垫片,然后套到摄像头前面,之后四角的小孔穿过尼龙扎带固定在机架两边的立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