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CC3D飞特技的吗?今天改用CC3D飞特技,连坠两次机

楼主(2015-01-06):
以前用MWC飞特技,不幸因电源模块故障烧毁主板后坠机。看到CC3D很流行,新购入CC3D一块,但在电脑调试时就发现,有时启动后地平仪会发疯一般乱转,但如果启动时不乱动主板,正常启动后还是比较稳定的。
今天中午试飞了一下,确实比较稳,用姿态模式飞行一切正常,手感很好。
因为一切顺利,就大胆切Rate(手动)模式飞,飞了一个筋斗后转弯回航至中途时,四轴突然像一片树叶一样乱转并下坠,赶紧切姿态模式,因高度较高,在接近地面时,四轴已基本恢复水平(但同时在自转),轻着地,无损失。
仔细检查后,没发现有什么问题,再次起飞,姿态模式仍然一起正常,再次切手动模式,先飞了一会航线,也一切正常,再次飞筋斗,在筋斗底部时,四轴再次失控乱转坠地,不过这次是倒扣坠地,四支桨全断,电机座板断两块,机臂断两根,电机轴情况不明。
因为我同时新换了电机和桨,所以我不太明白,是飞控的问题,还是电机的问题。看CC3D的视频,一般也就是快速做个横滚之类的,没看到有人飞特技。所以想问:
1、有没有用CC3D飞特技的
2、像我这种情况,是CC3D的问题,还是我这块飞控板的问题。
如果找不到原因,我准备再入一块MWC板飞飞看,看看是不是电机的问题。

2.22 补充:基本确定电机有问题,开始用8045桨,烧了两个电机和电调,换MWC飞控板,改用7045桨,飞了4-5个起落,又烧了一个电机。
感觉买到了假货电机,所以也不爆品牌名称了。
现在换朗宇电机,希望不会再有问题了。
CC3D飞控也坏了,在写入一个新设置时,彻底歇菜了,也不准备修了,个人感觉用缺省参数飞不够暴力。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的cc3d多少钱入的

网友:
我用CC3D飞控飞过特技 电机是2212 轴距450  发现不够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你的cc3d多少钱入的

76元,淘宝销量最大的那家。

网友:
坐等结果

楼主:
仔细检查了下,有一个电机转动有杂音,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机原先有问题,还是摔坏了。另,电池摔坏了。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调问题。我遇到过电调缺相,非常不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电调问题。我遇到过电调缺相,非常不好飞

应该不会,我都是焊接的,如果缺相都不可能启动的。现在我比较怀疑是电机问题,两次坠机的感觉跟一个电机停转的现象比较像。现在发现有一个电机的轴承好像有问题,震动也大,正在订新的电机。
飞控的可能性比较小,我以前飞MWC时,原因不明时开始也怀疑是飞控,但仔细排查或事后都发现不是飞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