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教一下我T8FG怎么对频啊!新手谢谢!

楼主(2015-01-06):
有视频最好!谢谢了!

网友:
应该和14sg一样吧? 有qq没 我可以掩饰一下给你看看 526125901

网友:
先打开遥控器,用东西摁住接收机上的小按钮同时接通电调电源。接收机变绿灯后就行了。

网友:
有一个前提是:你得是在7通道模式下 ,不然对不上的哦!
                  然后再照楼上方法做

网友:
先打开遥控器,用东西摁住接收机上的小按钮同时接通电调电源。接收机变绿灯后就行了

楼主:
可以了!太感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