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w和heading区别?

楼主(2015-01-06):
有人研究过吗,MWC固件中heading就是四轴在yaw方向上确切的角度?

网友:
顶一下吧呀!!

楼主:
那我们的maghold和无头模式也是只说的是锁定头方向不变,,也还是一样的会左右偏?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们的maghold和无头模式也是只说的是锁定头方向不变,,也还是一样的会左右偏?

无头 是说 飞行前向 始终和起飞时的前向一致